Y470大短路后的电压上去了不亮机

楼主(2017-05-25):
Y470大短路后的电压上去了不亮机

今天一个散客美女送来了一台Y470笔记本电脑的·说不开机可以修不·我说专业修笔记本的·我接过电脑的把电池拆掉·可调电源一通电打短路心想有是检死鱼了·我就跟他说拆开检测一下的在给他报价·迅速的把电脑拆开发现屏接口U11  8脚芯片都烧胡了·心想就是这里的问题了·给客户说电脑主板烧了·可以修·给他报价360银子客户同意·我跟客户说没有那么快·毕竟收了这么多钱不能几分钟就搞定·打发走了过后·

我把U11拆了过后芯片都烧胡了看不清型号了·我感觉应该是小电压的转换管·我就料板上拆了个8脚转换管装上·还有把旁边击穿的电容拆掉不短路·管也换·就通电·电流都接近亮机了·掉电了·我以为是换的U11管不对·不装U11都是一样的故障不亮机·除了集显没有出来其他的正常·我就从CPU供电开始查起

查到U3   +1.5V转+1.5V_CPU_VDDQ控制极0.6追查+VSB也控制其他转换管·其他都有18V  就只有没有    从其他相连的控制极飞一条18V到U3控制极上亮机·

为了美观在我在U3旁边电阻上短接一个18V电压

附上图子和亮机BIOS     图子搜索不了U11·Y470这个芯片是通病·这个芯片直接用转换管代替·本人亲职测试过·

Intel_仁宝_LA-6881P_联想Y470(HM65).pdf

网友A:
这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B:
转换管不能是U11啊!应是PQ XX。

网友:
表扬楼主的报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芯片啊?

U11  我换的是转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1  我换的是转换管

U11  这个芯片烧胡了 开不清楚型号了  测试焊盘的1.5V的电压    所以拆料板上的转换管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管不能是U11啊!应是PQ XX。

U11  这个芯片烧胡了 开不清楚型号了  测试焊盘的1.5V的电压    所以拆料板上的转换管装上的

网友:
改了稳定吗

网友:
这个是个电压转换管烧了Y470通病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你修好了吗?最终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刚遇到个,花屏,测试南桥.屏线问题,换了屏线,结果用了一段时间有花屏了,

网友:
木头命苦呀阖家团圆几个号

网友:
y470我觉得还是比较好修得机器   修理了很多  都好

网友:
Y470大短的情况很多,但是出现这种情况还不多见。

网友:
海康卫视的录像机怎么样

网友:
不错嘛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修到过,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