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华硕ET2013IGKI-B004A 暗屏维修

楼主(2017-05-25):
板号:ET2012E MAIN BOARD   REV:2.00G 故障:暗屏目测:背光不亮

维修:拆机,发现背光LED供电不是独立的,集成在主板上的。测量LED灯条排线接口无电压。无图纸,TB上买了点位图,看点位图发现LED接口3,4脚要为48V,(显示相连的零件)---PD9000----PL9000 ---PF9000和PC9000和PU9000。 经测量PD9000 对地值为260 正常 PF9000断路(坏) PC9000对地值为45不正常(微短路)。更换保险(PF9000)、电容(PC9000)。再测量PL9000前后级的对地值都为115左右 还是不正常。相连的零件还有PU9000 供电芯片,更换之。再测量PL9000前后级的对地值都为450左右,这下应该正常了。插电开机,亮了。

网友A:
这个一体机修的太少了,BIOS 都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体机修的太少了,BIOS 都少见啊

确实,一体机不多见。LZ能分享BIOS 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准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刚刚好用上

网友:
接了一台不定时黑屏。真是晕了。

网友:
点图软件有问题呀,我下载了好几次都不行

网友(2017-06-24):
一体机还是搞的少啊

网友:
这个还没见过,不说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华硕的机器感觉真难

网友:
华硕的开机不亮 一般先刷BIOS

网友:
华硕的机器苦于没有图纸,要花多时间

网友:
背光电路做在主板上只见过苹果的

网友:
你这是一体机啊,,搞错了,,还以为是笔记本呢,,不好意思

网友(2021-06-19):
软件坏的,打不开

网友(2021-08-11):
学习了 点位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