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奇怪故障

楼主(2017-05-25):
   一台联想S400,版号LA-8951P,开机电流0.01-0.45-0.92-0.75。按开关可以正常关机,但键盘大小写灯不亮,内外无显示。不上内存电流直接定在0.8不动,按开关也不能关机。根据能正常关机来看,肯定是过了内存,应该是显卡问题,但奇怪的是键盘大小写键无反应

已经刷了确定OK的BIOS。显卡也重做了,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上内存,就可以正常关机,并且集成显卡电压也能正常出来。不上内存,就不能正常关机,
也无集显电压。但用示波器测试内存总线,却无波形只有3.3V的直流。内存复位有1.5V。按理说能正常关机应该过了内存,但内存总线却无波形,
这个机器实在很奇怪,现在都修的无思路了,不知道该搞显卡,还是按照不过内存来修
主板上所有电压都检查过,OK的,PLT_RST也有。

网友:
CPU是半载的,加焊过,

网友A:
内存槽加焊一下。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加焊一下。你试试

内存槽用内存卡,检查过的没有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卡外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卡外设呢?

声卡网卡已经拆了

网友:
内存复位已经OK的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cpu不自检,刷bios,检查lpc总线是否有波形?仔细观察主板是否有腐蚀断线或者缺件啥的,仔细检测每个电压pg,时钟复位等信号。。。换桥,换cpu,换人,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换显卡了!

这个肯定不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上双显卡,我吧显卡供电拆掉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官网下驱动

网友:
关驱动什么事

网友D:
有可能是屏或屏线有问题呢,键盘刚好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屏或屏线有问题呢,键盘刚好也是坏的

老大。没存总线没波形,怎么可能会显示

网友E:
我前天修到了s300的大小写也正常跳变,吹了显卡亮了装上d壳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前天修到了s300的大小写也正常跳变,吹了显卡亮了装上d壳就不亮了

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不是短路了  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