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1911M

楼主(2017-05-25):
本人收到一台sony pcg-71911m,问题是十分钟掉电,是集显,更换cpu和内存,问题一样,加焊南桥,还是一样,刷bios,问题还在,把风扇改常转,cpu 和显卡温度都是在50度左右,但是还是十分钟掉电,已经束手无策,求教高人.板子编号:MBX-247

网友:
准时十分钟掉电?HM65平台的不存在挑CPU的问题。待机3 5V那2个大直立电容波波没?

网友:
楼主我只想说一句,这样三板斧是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去检测…………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有问题 测了吗

网友:
查一下温控,不行的话刷个BIOS 再不行换个桥

网友:
bios刷过,桥换过,请教一下温控芯片是哪个,本人是个菜鸟

网友:
奇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