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进水不开机 加电 不短路 不漏电

楼主(2017-05-25):
现在插屏按开机电流定在250毫安到300毫安之间 不开机 不回0  不插屏电流有跳变,但最高也就550毫安左右。。 那是哪里的问题?J4200 对地阻值也测了如下。 跟标准值差不多

客人拿过来说是进水,之前是加电大短路, 松香熏了后发现Q2300 变色  摘了 ,还是短路,以后这种转换管不应该摘掉(后短接了),不是它引起的,后来是VCC MAIN 短路 再熏 找到了一个电容变色,扣掉。 加电不短路了,无漏电 (本以为修好了 )  ,按开机后 电流有跳变,正常不正常的话我看不太出来,没到达1A。 大概最高也只有600毫安,都在500毫安内跳变  无显示也无背光

测了电压 9组输出 感觉正常的呢

复位信号测试点 TP06 1.8V 测到有0.8V r2260 下面1.6V   上面0.7V
R2261 上面1.6V   下面0.7V
C2260 0.7V    (和正常板测到一样的    TP06测试点只显示0.8V)

还有就是电池座正极的对地阻值300多,测了正常两个板子都有400多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请大师指教

网友A:
扣掉的电容  可以扣掉不要吗 还是需要换一个。。。

网友:
接电脑能连机吗?显示座打一下值看一下。

网友:
按开机键有电流反应后面能上1A的基本都开机了,直接查背光显示这一块的电路吧,毕竟进过水升压这块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掉的电容  可以扣掉不要吗 还是需要换一个。。。

最好是换上。

网友:
电流多大。

网友B:
先 把背光修出来,背光不亮电流很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 把背光修出来,背光不亮电流很低的。

不到1A 大概最高也才600毫安左右好像。。或者650 毫安

网友A:
现在插屏按开机电流定在250毫安到300毫安之间 不开机 不回0  不插屏电流有跳变,但最高也就550毫安左右。。 那是哪里的问题?
J4200 对地阻值也测了下。 跟标准值差不多

网友C:
看能联机不,看是不是没显示而已?我看你这个电流没有开机啊,你那电压不正常低了,看看还有哪些电压还没有出来,再看看还没短路没,

网友:
复位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插屏按开机电流定在250毫安到300毫安之间 不开机 不回0  不插屏电流有跳变,但最高也就550毫安左右。 ...

能联机吗,最好刷机看下报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到1A 大概最高也才600毫安左右好像。。或者650 毫安

最好联机刷机看报错代码。

网友:
有没有修好,

网友:
直接刷机试试看

网友D:
上次一个IP。进水和你差不多。主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次一个IP。进水和你差不多。主电源芯片坏了。

测了几次电源输出那些电压也都有的。。   不联机,也不开机,感觉开机电流不够大,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电流没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了几次电源输出那些电压也都有的。。   不联机,也不开机,感觉开机电流不够大,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电 ...

你把USB芯片换啦,感觉能秒杀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USB芯片换啦,感觉能秒杀捡钱。

我也摘了USB控制U4500。。 还是不开机。。 觉得电池正极 对地阻值有300多,正常的有400多,偏低了100多。。 不知道会不会这里也有问题。。 也不知道要测哪里才能发现为什么少了100多对地阻值,正常板子两个都是400多。 同一个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能联机不,看是不是没显示而已?我看你这个电流没有开机啊,你那电压不正常低了,看看还有哪些电压还没有 ...

稳压电源也有点毛病 偏低一点,但是正常板子测了右边也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把USB芯片换啦,感觉能秒杀捡钱。

USB芯片去掉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芯片去掉是不能开机的。

额。。 某群里和我说摘掉USB 芯片 看电流如果正常的话就是它了。。。 可是我摘了后电流也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也有点毛病 偏低一点,但是正常板子测了右边也一样的。。。

PP_GPU这个电压要插屏进桌面才出来的

网友E:
进过水,这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过水,这就难说了。

  它这个板进过水,很多电容都有些变色,但是阻值正常的。。 有些电阻都变黑了,有几个都缺了一角,但是一量也是阻值正常,就没拆。。  拆下的IC 和底脚 显微镜看看都有些脏脏的。。。 昨天真的没头绪就拆了好几个IC。。

能正常开机,哪些IC 必需在主板上呢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进过水,这就难说了。

拆了那么多,也没看见个白苹果出现,电流始终达不了1A,顶多就500毫安多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芯片去掉是不能开机的。

USB拆了 触发后能不能出现白苹果?  我拆了好多个芯片  大师看看,哪些必须装回去。。 这些没封胶的想拆了试试。。 但是不清楚去掉能不能开机,想正常开机后再换好的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芯片去掉是不能开机的。

正常的板不扣屏单板开机电流都能上到1A多点。。  哪些IC有问题会造成电流达不到1A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芯片去掉是不能开机的。

哈哈。 不好意思骚扰的有点多。。

我如果搬板(正好有个ID版,没有硬盘测试架) 要搬哪些套件
1.CPU  U0600
2.基带CPU  U_BB_RF
3.基带电源  U_PMU_RF
4.基带码片  UEPRM_RF
5.硬盘   U1500
6.WIFI模块   U5200_RF

这么多吗?还差什么吗?
6S是不是WIFI 硬盘绑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不好意思骚扰的有点多。。

我如果搬板(正好有个ID版,没有硬盘测试架) 要搬哪些套件

感觉1.8pp 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P_GPU这个电压要插屏进桌面才出来的

这个电压屏不亮之前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不好意思骚扰的有点多。。

我如果搬板(正好有个ID版,没有硬盘测试架) 要搬哪些套件

没必要搞到搬板吧。搬板风险很大,且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板不扣屏单板开机电流都能上到1A多点。。  哪些IC有问题会造成电流达不到1A呢?

这个不好判断的。只能通过刷机看报错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拆了 触发后能不能出现白苹果?  我拆了好多个芯片  大师看看,哪些必须装回去。。 这些没封胶的想拆了 ...

都装回去吧,然后刷机看下报错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 某群里和我说摘掉USB 芯片 看电流如果正常的话就是它了。。。 可是我摘了后电流也不正常。。。

那说明不是它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那么多,也没看见个白苹果出现,电流始终达不了1A,顶多就500毫安多点。。

所以进过水的很难说,你问问基地徐老师,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装回去吧,然后刷机看下报错代码、

放弃了 太累了。 这个进水很严重。。我也不确定哪些芯片坏了。。  低频段功放一个供电电感掉了也短接了。还是不行,电流不开机,不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不是它的问题 。

最后留个纪念哈哈。。 花了一周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留个纪念哈哈。。 花了一周时间

有那么奇葩吗。发过来我帮你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奇葩吗。发过来我帮你研究一下。

估计客人也等不住了。。。  还给客人了。。

网友F:
晕死,修了一周啊.........
主板混混
嗯。。 这电流上不去1A。 不过这手机CPU 应该没坏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死,修了一周啊.........
嗯。。 这电流上不去1A。 不过这手机CPU 应该没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