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77-ds3h usb不能用。可以秒杀了

楼主(2017-05-25):
故障描述:接到主板  测试  板载的usb都不能用 前置的都能用。
维修经历:此版没有找到图纸 只能找了一个技嘉z77 开始分析,先测试usb供电(没问题) 总线对地阻值 前置的是400多欧后置的是600多欧心想南桥坏的可能大了.
                 修主板必须把其他全排除在修bga,好了继续测试吧 发现 -USBOC_F这个信号  应该是主板后置usb开启信号-USBOC_R 这个应该是 前置开启  经过测试-USBOC_F  0v  -USBOC_R  3.3v 后面的就看图吧。

网友:
借用的这个图纸

网友:
技嘉H61的 有着故障 H77又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好多 加分

网友:
这技嘉通病了

网友:
看来厂家也对品控降低了
来缩小主板的使用周期

网友:
故弄玄虚 几乎华硕技嘉都有这个5V拉低检测电压3.3V  这个电压不正常USB不能用

网友A:
电阻变值,导致分压不足?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我是小白,学习了

网友B:
技嘉不像华硕,华硕USB_OC信号不正常会导致开机后15S关机,而且华硕是一组USB接口一个OC信号,技嘉不是,技嘉就2个OC信号,一前一后,如果坏了,那么整排USB全部用不了。要么是后面,要么是前置。当然虽然不会导致关机,但还有个并发症就是关机变重启。

网友:
这么说 前 置的是400多欧后置的是60 0多欧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变值,导致分压不足?

对的, 电阻阻值变小的 还很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不像华硕,华硕USB_OC信号不正常会导致开机后15S关机,而且华硕是一组USB接口一个OC信号,技嘉不是,技 ...

确实有关机重启现象。 真是高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关机重启现象。 真是高手,佩服。

这已经是技嘉的一个通病故障。

网友:
以后修到这个地方就知道了  谢谢

网友:
是的,有这种可能的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看过几个类似帖子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

网友:
技嘉USB 不能用大部分这个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技嘉板子就这毛病,电阻容易坏,修到很多了

网友:
这个 应该是所有技嘉的通病吧 都有这个问题 这个 不要下拉电阻 也可以 把下拉换到上拉去

网友:
分压电阻变大不可能引起没电呀吧也就是变小

网友:
你都没有说明白后来修好的是哪里。根本就说得清楚啊

网友:
楼上的,很明显是电阻啊,看什么呢?

网友:
H61也有这种故障

网友:
并联电阻要不要装回去

网友:
分压电阻 不装怎么控制电压?

网友:
搞的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