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6C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5-25):
清华同方 锋锐K46C  开机掉电,求图纸。待机只有3.3V 开机的瞬间有5V  1.5V 输出,几秒钟就掉电,电流从0.65 直接掉到 0.04
  待机电流有时候是0.04  有时候是0.05 或0.06

网友:
那个电路Pg没出来

网友:
应该是那个PG没出来

网友:
应该是开机保护了,看一下是不是哪路pg没有出来导致的哦

网友:
查各供电电压pg

网友:
这个遇到过,怎么修好的忘记了

网友:
查查PG呢,、

网友:
缺少电压  慢慢查

网友:
查一下PG 吧

网友:
看下所有后极的电压都出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