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V VER:3.00

楼主(2017-05-25):
今天一同行送来块昂达H61主板,故障:开机风扇一直转,不重启。手上没有H61的诊断卡,都是凭经验维H61的主板。测开机针有3.3,内存1.5,桥0.35偏低啊。这个电压是LM358负责,1脚有10.7 ,2,3,4脚接地,5脚0.25,6脚0.35,7脚0.35,8脚12.2V。7脚联Q35的G极,D极有1.5,S极0.35,Q35的G极要7V以上的高电平才能完全导通,料板上找了个LM358换上还是一样。直接飞线到1脚,通电测试完美亮机。付上备份下来的BIOS
昂达H67H61

网友:
大师勿喷啊

网友:
这个方法快,不知能不能长时间用,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应该在查下5脚的基准电压。

网友A:
应该是358旁边的R407 R409的阻值改变了  一般换个10K和4.7K电阻 分压成1.05V  稳妥点

网友:
直接飞线到7脚吧,这叫暴力维修,返修很高

网友:
确实,不稳妥,不找到故障的原点,就草率了结了,呵呵
..................

网友:
楼主真是太猛了。不返修简直就是赚钱良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58旁边的R407 R409的阻值改变了  一般换个10K和4.7K电阻 分压成1.05V  稳妥点

多谢提醒,我查了两个电阻是好的,旁边的C352漏电导至1.05V被拉低,取下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