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手机维修前想保存资料

楼主(2017-05-25):
  如题。一6P手机多个毛病。其中包括不能联机电脑。客户想在维修前保存微信等信息有啥好办法的啊

网友:
首先得能正常进系统,微信信息保存这个从没搞过,一般就电话本,照片吧。百度云盘保存。

网友A:
在电脑上装微信电脑版就可以和手机通过wifi进行备份聊天记录了

网友B:
没办法,只能修好开机读取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只能修好开机读取出来,

能开机。就是耗电快。还有就是触摸有时候失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上装微信电脑版就可以和手机通过wifi进行备份聊天记录了

真的吗。听起来挺靠谱的

网友:
那就没有办法在修之前读取了,只有修好了才可以读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听起来挺靠谱的

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开机。就是耗电快。还有就是触摸有时候失灵

你把副触摸芯片换了,估计是它坏了导致的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