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高频烙铁

楼主(2017-05-25):
现在的高端电源 都是无铅的
按用杂牌936
温度450 到底 才能拆掉
过孔的锡 很难拆
温度高了 导致焊盘的绝缘漆 脱落

大面积焊盘 根本焊不动
温度到450度 烙铁头非常烫了 也不行
锡只能融化表面很薄的一层

铝板更是不行

看了下了 快克的
高频焊台
203H 90W

205 150W

303D

不能203H 拆焊上边的 大喊点和带过孔的小焊点 怎么样

网友A:
楼主还没有买吗?迅维的2000A,90W 足够用了。

网友B:
迅维的2000A,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有买吗?迅维的2000A,90W 足够用了。

没有呢 听说快克的比较好
在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2000A,你可以试试

你在用吗
说说感受 怎么样

网友C:
一直都用的936A,哎不打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用的936A,哎不打算换了

按也一直在用杂牌936
碰到无铅的大焊点 肯不动 所以才想换个高频焊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金币不能搜索 没金币不能搜索

你这是干嘛呢
灌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用的936A,哎不打算换了

就是就是,又怕吧芯片焊点拉短,买个二手高频的吧,我看迅维很多卖工具的啊

网友E:
调频90W 在焊接主板上的大件时还是很吃力的!!

既然要买调频烙铁了就不要选90W的,我的建议是:130W或以上!

网友E:
我不是工具控,但吃饭的家伙要好用。
不要太小气了!要好用!耐用!-----贵一点不算事,修几个东西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就是,又怕吧芯片焊点拉短,买个二手高频的吧,我看迅维很多卖工具的啊

迅维的 2000A 看过了 9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频90W 在焊接主板上的大件时还是很吃力的!!

既然要买调频烙铁了就不要选90W的,我的建议是:130W或 ...

有什么推荐的吗
120W 比90W 焊接大件 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工具控,但吃饭的家伙要好用。
不要太小气了!要好用!耐用!-----贵一点不算事,修几个东西就回来 ...

是的
不是说 好工具可以事半功倍吗

网友F:
高频烙铁用起来很爽的,加热无需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频烙铁用起来很爽的,加热无需等待

现在用的什么 牌子
能推荐下吗

网友G:
我也发现了,有时候这个936真的不好用,有时候真想狠狠心弄个白光,不过真舍不得,你花几千块买个白光,淘宝100多就弄个白菜白光,下不定决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发现了,有时候这个936真的不好用,有时候真想狠狠心弄个白光,不过真舍不得,你花几千块买个白光,淘 ...

都说国产的快克的 还可以
快克303D 升温回温 迅速 功率也大120W

估计这个应该比936好很多了
当然比JBC 奥科OKI 原装白光的好几千的 差点

网友:
我的就和迅维差不多

网友:
迅维2000A的高频焊台吗

网友I:
我还在用白菜白光  还可以 应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还在用白菜白光  还可以 应付

对于无铅的多层板
936 太吃力了
所以想上个高频焊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都说国产的快克的 还可以
快克303D 升温回温 迅速 功率也大120W

是的,快克还可以的,毕竟也得有二三十年的经验累积了吧,99我刚学维修那会儿就是白光,快克还有诚工吧,其它的印象不深,安泰信什么的都是后来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的,快克还可以的,毕竟也得有二三十年的经验累积了吧,99我刚学维修那会儿就是白光,快克还有诚工吧, ...

感觉 一般的快克的可以了
国外的 JBC 白光 奥科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 一般的快克的可以了
国外的 JBC 白光 奥科 太贵了

对啊,快克的就可以了,不知道迅维的那款2000A怎么样?

网友J:
我的白光942开到400度也是半天才化,难道真的要上JBC?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白光942开到400度也是半天才化,难道真的要上JBC?

这个 有人说得用150W 外热紫铜烙铁
要不就得功率到120W以上的恒温烙铁
当然JBC好啊 3秒升温
快克205 150W 估计也可以

网友:
这个没意思吧
最讨厌灌水了

网友K:
俺也想买个高频烙铁了,楼主买了吗?好用的告诉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俺也想买个高频烙铁了,楼主买了吗?好用的告诉一声。

按也在看看买什么样的

网友:
迅维的2000A,90W 足够用了

网友L:
我就买了一个迅维的2000a。但是焊接的感觉还没有936好,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就买了一个迅维的2000a。但是焊接的感觉还没有936好,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能说说感觉吗
按也好参考下
是在焊接什么焊点的情况下 没有936好呢
按道理说这个是90W的 应该比936功率大啊
回温应该快点 好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能说说感觉吗
按也好参考下
是在焊接什么焊点的情况下 没有936好呢

感觉温度要开高点才行。同样温度没有936焊接顺畅。不知道是不是烙铁头的问题,送的很垃圾。自己买的形状也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觉温度要开高点才行。同样温度没有936焊接顺畅。不知道是不是烙铁头的问题,送的很垃圾。自己买的形状 ...

一般不是用刀头吗
一般温度到多少度
都说高频比936好啊 功率大啊
处理的焊点大吗

网友:
快克303D的感受
升温非常快

从开机到300度 3秒
到设定温度420度 9秒

自带休眠 和自动关机功能  时间可以调节
设置休眠1分钟
烙铁放进烙铁架休眠
拿起就可以焊接
很方便

和936手柄对比
感觉小巧 舒服

420度处理大焊点
比936 轻松多了

936处理这样的大焊点 纹丝不动
303D  就好多了  可以啃动

350度就可以处理无铅的小焊点

总体感受比936
高了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