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高频烙铁

楼主(2017-05-25):
现在的高端电源 都是无铅的
按用杂牌936
温度450 到底 才能拆掉
过孔的锡 很难拆
温度高了 导致焊盘的绝缘漆 脱落

大面积焊盘 根本焊不动
温度到450度 烙铁头非常烫了 也不行
锡只能融化表面很薄的一层

铝板更是不行

看了下了 快克的
高频焊台
203H 90W

205 150W

303D

不能203H 拆焊上边的 大喊点和带过孔的小焊点 怎么样

网友A:
风枪辅助加热就行了

网友B:
迅维自己也有高频的烙铁,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辅助加热就行了

用936 加风枪吗
请教下
如何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自己也有高频的烙铁,你可以看看...

按去看看怎么样

网友C:
修电源还用焊台?直接80瓦烙铁搞定!

网友D:
相信我就买你看好的快克,在国产当中算是相当不错了。

网友E:
有没有 好一点的  焊接 工具 介绍一下

网友:
对了  顺便 文 一下 下载分 怎么赚啊

网友F:
修电源居然用到这么高端的焊台  确实厉害了   这种铝板的还没遇到过,以前用了2年的烙铁头裂了 焊东西都要接近400度,后来换了个新的250-300度就能焊接以前400度的原件

网友G:
不凡的203h高频,300左右,你值得拥有,焊空调上面的粗铜管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还用焊台?直接80瓦烙铁搞定!

80W的是 什么样子的烙铁呢
也是恒温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相信我就买你看好的快克,在国产当中算是相当不错了。

也是听说快克是国产里边好点的
想知道你现在用的203H 拆这个电源的
小焊点

和大焊点 可以吗

是不是轻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 好一点的  焊接 工具 介绍一下

按也不清楚的就上来请教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电源居然用到这么高端的焊台  确实厉害了   这种铝板的还没遇到过,以前用了2年的烙铁头裂了 焊东西都要 ...

现在用的什么老头 恒温烙铁的吗
这样的 焊点是 无铅 杂牌936 拆的很费劲
温度到底 板子 都烫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凡的203h高频,300左右,你值得拥有,焊空调上面的粗铜管都没问题

不知道 质量 怎么样
和快克的比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 质量 怎么样
和快克的比

没用过快克,价格差别太大,用了半年多很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快克,价格差别太大,用了半年多很好用

也是90W的吗
处理 按发的图片 的大焊盘 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也是90W的吗
处理 按发的图片 的大焊盘 可以吗

空调内机和外机连接的铜管,砸扁后焊接的,应该比你的散热更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空调内机和外机连接的铜管,砸扁后焊接的,应该比你的散热更快

看来 确实 很厉害
高频焊台 比普通的936 好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空调内机和外机连接的铜管,砸扁后焊接的,应该比你的散热更快

对于无铅小焊点的处理 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对于无铅小焊点的处理 怎么样

马蹄、大小刀头都没问题,尖头的一般,接触面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马蹄、大小刀头都没问题,尖头的一般,接触面积太小了

看来 按就需要这样的高频焊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也是听说快克是国产里边好点的
想知道你现在用的203H 拆这个电源的
小焊点

小的很轻松,大的就要稍微等一下毕竟面积太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小的很轻松,大的就要稍微等一下毕竟面积太大~~~

大的就要稍微等一下毕竟面积太大~~~
大的焊点 用刀头 还是马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的就要稍微等一下毕竟面积太大~~~
大的焊点 用刀头 还是马蹄头

我一般都是刀头

网友I:
我使用的是迅维的高频电烙铁效果不错,可以去官方淘宝里看一下哈

网友:
看来是203H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使用的是迅维的高频电烙铁效果不错,可以去官方淘宝里看一下哈

好的 按去看下

网友J:
没用过高端的设备,一直用的936 过孔不好搞 可以辅助 钢针 加吸锡线 就是麻烦点 量少还凑合量大必须用高端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高端的设备,一直用的936 过孔不好搞 可以辅助 钢针 加吸锡线 就是麻烦点 量少还凑合量大必须用高端 ...

特别是无铅的 太难拆了

网友K:
还是风枪辅助吧,高频烙铁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来 确实 很厉害
高频焊台 比普通的936 好啊

90W 的203够用了,迅维出的,我也在用,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是风枪辅助吧,高频烙铁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高频烙铁都说比936好
风枪辅助 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90W 的203够用了,迅维出的,我也在用,很好用。

好的 按去看看

网友:
大神来科普一下,高频电烙铁有什么 不一样。

网友:
也一直想整个,就是有点小贵  一直下不了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 好一点的  焊接 工具 介绍一下

要多好的工具?这东西烧起来可没边的啊 。

网友:
936不好用  我用的是白光FX-888D

网友:
工具好点,也提高效率

网友:
这个神器666666

网友:
怎么没有我的信息

网友:
无铅的是难整
高频焊台是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