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机尾插螺丝打滑怎么弄下来

楼主(2017-05-25):
魅族5手机摔了,屏不亮,接电话会震动。客户怀疑屏线松了,拆不下螺丝拿到我这,努力拆下一颗,另一个打滑严重怎么也弄不下来,听说可烙铁加热,没弄过,烙铁什么温度 ,接触多久合适。

网友:
烙铁加热,凭感觉,大约5秒吧!

网友:
可是那样壳子有可能被烫坏,,,

网友:
那样壳子都烫坏了  ,要给用户说清楚的,避免纠纷

网友:
壳子已经摔坏了吧。。。要换新壳。

网友:
用稍微大点的平口起子试试

网友:
最好跟客户说明情况,到时候搞坏外壳,吃哑巴亏。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用wd40可以松螺丝

网友:
用电动工具慢慢的把螺丝钻掉

网友:
注意不要太用力,搞断线了麻烦!

网友:
最笨的方法。用手术刀把花丝的螺丝划一个一字,然后用一字螺丝刀取下来。

网友:
用铬铁的话,温度自己撑握,然后自己抬着外壳,温度够了外壳就能抬起来了,其实就是加温然后烫掉塑料后壳

网友:
加点纸胶带增加填充使劲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