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维联想旭日C460M掉电故障

楼主(2017-05-25):
品牌:联想
型号:旭日C460M
故障:进系统掉电。
一台联想老机笔记本进系统10分钟内不定时掉电。检查散热风口,发现热风口无风量,风扇不转,初级判断是散热不良引起,先上图:

拆开笔记本处理散热系统重新加上导热硅胶,装好开机,这时风扇正常转动,散热出风口的风量正常了,但是掉电故障还是一样,看来没有这么简单的。维修继续....拆开机器,先上一张主板图:

祼板上电,用示波器抓个CPU供电看看,发现敌情,请看图下:

看来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引起的,找到CPU供电的4330uF滤波电容,请看图下:

CPU供电4330uF滤波电容一起换了,再上电用示波器再次抓CPU供电,请看图下:

这回CPU的供电正常了,装好机开机测量,不再掉电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测量机器没有出现掉电,故障维修完成,还是示波器给力!

网友A:
这机器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修呢!

网友B:
楼主咋会先找CPU下手?习惯?还是有依据的

网友C:
你示波器用得好啊,向你学习了。

网友C:
要是我一般先加个电容试下看,

网友D:
和NEC大电容一个道道

网友E:
老司机啊,上来就抓cpu供电。

网友F:
不错  修好了就行

网友G:
楼主问下CPU有些杂波不是正常的吗?CPU波形也要很完美的吗?加分了,

网友G:
我测过的CPU电压好像都有点杂波的

网友H:
我有示波器都不会用啊。。楼主还是挺厉害的。多发点这些技术贴。

网友I:
杂波有很多种吧,榴莲波会刺痛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修呢!

运气好!抓个波波发现了敌情!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主咋会先找CPU下手?习惯?还是有依据的

能进系统掉电这样的老机怀疑是CPU滤波不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示波器用得好啊,向你学习了。

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一般先加个电容试下看,

有示波器先抓个波波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NEC大电容一个道道

是的,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司机啊,上来就抓cpu供电。

运气好,抓个波波发现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  修好了就行

同感,机器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下CPU有些杂波不是正常的吗?CPU波形也要很完美的吗?加分了,

电容滤波不良,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测过的CPU电压好像都有点杂波的

是抓波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示波器都不会用啊。。楼主还是挺厉害的。多发点这些技术贴。

多些练习会有进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杂波有很多种吧,榴莲波会刺痛CPU的

滤波不良,更换滤波电容。

网友G:
是啊,就跟你那个滤波不良的图差不多的,但是是正常的啊,可能我测的少吧,我是没碰到很完美波形的CPU电压,或者说我的示波器比较烂测的有杂波,1102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能进系统掉电这样的老机怀疑是CPU滤波不良引起。

这样的判断啊?,我看是NEC才会怀疑

网友K:
这个情况,没示波器还真不好整

网友L:
会使用示波器 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判断啊?,我看是NEC才会怀疑

这种330uF的电容使用时间长也会出现滤波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情况,没示波器还真不好整

电良滤波不良没有示波器真不好搞。

网友M:
我遇到掉电问题就是先怀疑330

网友N:
抓波高手一抓就知道有没有

网友O:
楼主,如果没有示波器该怎么维修,乱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就跟你那个滤波不良的图差不多的,但是是正常的啊,可能我测的少吧,我是没碰到很完美波形的CPU电 ...

可能有些电路不同又或者电容还没有到不良的程吧!分析波形还是要请教船长黄老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会使用示波器 就是好

有示波器会用还是挻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遇到掉电问题就是先怀疑330

机器使用时间长出现电容滤波不良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抓波高手一抓就知道有没有

运气好,一抓就抓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如果没有示波器该怎么维修,乱蒙吗?

这样的故障没有肤示波器真的不好修。

网友:
示波器的重要性显示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  想测就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