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撬胶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25):
最近拿了一些练手板,上面有一些已撬胶的,胶全部留在主板上,锡点圆润 。而自己撬下来是这样的 ,请问一原来的撬胶下是怎么做到的?(应该不是打磨的吧)

网友A:
撬完做了清理工作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撬完做了清理工作的板子。

关键是胶还是板上,而且非常平整的。

网友:
我学这玩意学费都交了 没空学习算是废了

网友:
我还是多搞搞换屏幕吧 这种来的快故障率高哈哈

网友:
我只是想要点分

句容诚信电脑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想问 可不可以用除胶液啥的。。

网友:
人家拆掉套件啦,打磨还有意义吗。

网友:
严管区请评论些有意义的话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撬完做了清理工作的板子。

你说的那个基带也是翘的,人家翘习惯啦,稳定风速掌握得很好,自然翘的好看。

网友B:
你翘的这个温度再高点,或者时间再久一点,都漏铜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翘的这个温度再高点,或者时间再久一点,都漏铜啦。

主要是5代的胶比较硬,锡已经完全熔化了才撬的,周围的大电容都爆锡了。我再试试你说的方法,谢谢、

网友:
焊接需要结合自己的手法多加练习掌握合适的v温度,焊接时间

网友D:
人家撬过,清理过焊盘的锡点肯定圆啦!

网友:
多加练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撬过,清理过焊盘的锡点肯定圆啦!

关键是撬下来下面的键都是没被破坏,完整的胶,可能拆下来芯片上就没有胶了。据我看过的各位大师的撬胶视频,好像没有人下来是这种效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翘的这个温度再高点,或者时间再久一点,都漏铜啦。

小芯片都好办,CPU撬下来下面大量的十字架,温度还是比较高了,锡也是熔了的。5C的主板就不容易出现此类问题,胶较软。而5代的主板胶硬,相同温度下除胶,基本上不会软化,除下来也是粉沫的,不会像5C,6代软化后是块状的很好除。

网友:
慢慢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芯片都好办,CPU撬下来下面大量的十字架,温度还是比较高了,锡也是熔了的。5C的主板就不容易出现此类 ...

这个U大面积漏铜啦,补绿油补晕人,这个温度再高点,或者时间再久一点,我是用软薄刀片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5代的胶比较硬,锡已经完全熔化了才撬的,周围的大电容都爆锡了。我再试试你说的方法,谢谢、

先除边胶,然后做隔热处理,找个好翘的位置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