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盛稳压电源 HONGSHENG DPS-305BM 维修

楼主(2017-05-25):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个直流稳压电源,说是没有电压输出,放下就走了。

经过若干天的思考,查资料,终于修好了。

如六图位置,1N5408二极管击穿了。

今天下午没有事儿,带着疑问就把电源又拆了一次。原来电源的GND和负级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排版这么难呢,图都传上去了,还有挂的,,,图还这么小

网友B:
什么故障现象?换什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现象?换什么修好的?

第六张图片上都标有说明,传上去都变的那么小了。1N5408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看着累眼睛呀!

网友:
排版是个技术活啊,图片多了不会排

网友:
和我一样,要多看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版这么难呢,图都传上去了,还有挂的,,,图还这么小

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吧,实在是太小,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吧,实在是太小,看不清。

好了,终于学会论坛排版了!

网友D:
外观看的很豪华,里面就这点东东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外观看的很豪华,里面就这点东东呀!

拿着那么轻,还没有台机大功率的电源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着那么轻,还没有台机大功率的电源重。

没有了模拟电源的大变压器,不知道使用寿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