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OGA 13 图纸

楼主(2017-05-25):
主板上电0.1几  经盲修排查 3v 5V次级电压没出来  开启电压19V没有   强制短接次级电压  可以亮机  当想完美 跑线找不到   希望有图纸的  或者跑出这个芯片  提示一下

网友:
此机无图,但是有35V的芯片PDF,你可以去找找,之前我修过

网友:
经跑线开启MOS管的电压是14V  不是19V   经过一个6脚芯片    6脚芯片1 3脚是开启电压脚    是从另外的次级电压芯片6脚发现这个芯片  没的14V   下面查不出14V的来路  是拉低的  还是断线   准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