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求助,6s国行电信无服务

楼主(2017-05-25):
摔过的机,移动联通上网打电话都正常,很稳定。电信卡装上无服务,读不到iccid,拨号*#06#不出串号,关于本机里有。
已换过射频,植过2g功放,依然如此,主板上面无掉件。怎么搞。
无服务

网友:
手动看有没有识别中国电信,先看接收再搞发射。,

网友:
是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比如功放供电 总线 时钟等等吧 重点查这些

网友:
先看看到底识别到没有电信运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