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5-25):
笔记本
进过水,同行处理完以后有3.3V 5V待机,按开关无反应,拆BIOS发现有腐蚀断线,飞线后故障排除
笔记本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学习了。加分。

网友:
有理论的话可以看图纸飞线,,没理论只有拆下来看看断几根

网友:
上面的是对照图吗,你这线怎么补的,刮了用铜丝吗

网友:
楼主下次可以把原理写一下,比如BIOS几脚腐蚀了,当时电流大概多少?芯片有没有电压?对地阻值有多少。写的详细一点给我们新手学习的空间。谢了。

网友:
强人 飞线这么多 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