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机GTX750TI显卡不亮屏诊断卡显示AE

楼主(2017-05-25):
新装机X4 840/技嘉A88X/4G/七彩虹GTX750TI网驰版/电源磐古六真Z5000额定400W.
开机不亮屏,诊断卡停在AEAE,换上GT740后正常。不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供电问题。
请老鸟帮忙判断下哈

网友:
CPU换成A4能短暂开机,几秒钟后卡死,诊断卡停留在AbAb

网友A:
BIOS 里面设定超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里面设定超频问题

主板没有超频呢,并且测试了三个平台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