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见过这样输出5vsb的吗?

楼主(2017-05-25):
电源是先马450W电源
5vsb输出如下图

网友:
看上去是画错了5VSB的整流管!整流管应该在中间的5V输出才对

网友A:
可是它实际电路中是这样子,,不是我画错了。。你看上面实物图。。。
我想请老师看看。这样也能产生5v直流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它实际电路中是这样子,,不是我画错了。。你看上面实物图。。。
我想请老师看看。这样也能产生5v直流 ...

当然能,整流管换到接地端,照常整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整流管换到接地端,照常整流的。

5v哪里照样输出直流电压吗??不是交流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哪里照样输出直流电压吗??不是交流波?

正向脉冲电会别哪个大电解滤波,然后输出直流5伏电压。

网友:
一怒人就几天一晚傻江特电机吞吞吐吐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网友:
刚回家已经很难应付就能发就能发  符合你加你

网友:
第一个是实物图,没错啊,你稍微动一下脑筋就拐过弯来了。
为什么二极管一定要按第二个图接,只要是串在次级输出端就行啊!

网友:
画的挺好的,不错

网友:
图片了  没有图啊

网友:
学习了 ,以前老师教过

网友:
效果是一样的,不过也有差异的!看你怎么取,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