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5):
今天刚好下班无事,就把今天上午接的联想Y470维修发出来分享,以后遇同故障避免走弯路。客人拿来时说不开机,接电源通电大短路,经看电流表可以得知19V B+短路了。肯定开不机了。修机修得多的维修师傅都知道Y470有大短路的通病,19V B+短路基本都是主板屏线接口LEDVDD电容坏了,C524电容击穿导致的,拆机检测先目测,重点仔细看了屏线接口,果然JLVDS1接口上电容裂开了。拆掉后换了个电容就不短路了, 图上电容有焊过痕迹的就是短路换过的电容。本来以为好了,开机后屏幕没有亮,电流一直停在0.93没有跳变,测各大电压都正常,测的时候无意中手碰到南桥非常烫,心想完蛋了南桥坏了,但是为了怕误判就还是仔细测清楚下,万用表量了南桥旁边的电容阻值,发现有一部分都是2欧,难道真是南桥坏了心里犯嘀咕,无意中看见L2电感旁边电容发黑,拆掉后还是2欧,就用烧机方法,调了1v多电压去烧南桥,南桥剧烫手,现在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就上BGA拆南桥了,拆完后量南桥阻值正常,就装了个好南桥上去,通电开机后电流跑上去了,跳变了。接上屏幕试但是灰屏没有图像显示, ,奇怪问题这么多,外接显示器试正常有图像,这里想起拆机的时候看见这台电脑屏轴锁D壳的螺母柱都坏了,锁不住上盘部分摇摇晃晃的,就检测了显存了,看见2个显存都破了点角,也磨掉了一点,就拆掉了显存,从其他料版找到一样的,叫徒弟们重植了2个, ,装上去还是一样,悲剧了。后来还是按照上电时序一个个查,发现南桥VCCTX_LVDS电压不正常,原来还是L2电感坏了换上后正常,可以显示了

网友:
怎么没配上几张图呢

网友:
另外的帖子里有图片,不知道为什么重复了,这个没有图片,另外的帖子里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