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5):
今天刚好下班无事,就把今天上午接的联想Y470维修发出来分享,以后遇同故障避免走弯路。客人拿来时说不开机,接电源通电大短路,经看电流表可以得知19V B+短路了。肯定开不机了。修机修得多的维修师傅都知道Y470有大短路的通病,19V B+短路基本都是主板屏线接口LEDVDD电容坏了,C524电容击穿导致的,拆机检测先目测,重点仔细看了屏线接口,果然JLVDS1接口上电容裂开了。拆掉后换了个电容就不短路了, 图上电容有焊过痕迹的就是短路换过的电容。本来以为好了,开机后屏幕没有亮,电流一直停在0.93没有跳变,测各大电压都正常,测的时候无意中手碰到南桥非常烫,心想完蛋了南桥坏了,但是为了怕误判就还是仔细测清楚下,万用表量了南桥旁边的电容阻值,发现有一部分都是2欧,难道真是南桥坏了心里犯嘀咕,无意中看见L2电感旁边电容发黑,拆掉后还是2欧,就用烧机方法,调了1v多电压去烧南桥,南桥剧烫手,现在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就上BGA拆南桥了,拆完后量南桥阻值正常,就装了个好南桥上去,通电开机后电流跑上去了,跳变了。接上屏幕试但是灰屏没有图像显示, ,奇怪问题这么多,外接显示器试正常有图像,这里想起拆机的时候看见这台电脑屏轴锁D壳的螺母柱都坏了,锁不住上盘部分摇摇晃晃的,就检测了显存了,看见2个显存都破了点角,也磨掉了一点,就拆掉了显存,从其他料版找到一样的,叫徒弟们重植了2个, ,装上去还是一样,悲剧了。后来还是按照上电时序一个个查,发现南桥VCCTX_LVDS电压不正常, 原来还是L2电感坏了换上后正常,可以显示了

网友:
上面有些图片怎么没了,补上 这是短路的电流图屏线接口电容图

网友:
还得按照时序走啊

网友:
L2电感阻值四百多欧了,损坏了, 更换好的电感后,通电开机屏幕显示正常了

网友:
发帖发得少,有些图片发没了,原来一定要用QQ截图后才能发,直接发图片,可能图片容量太多了吧,所以丢图片

网友:
版号图片

网友:
一下子坏了这么多东西。。。楼主厉害。还是修好了。

网友:
桥的LVDS模块供电故障导致的灰屏!

网友:
修机器靠的就是个细心啊。今天接到一个Thinkpad E560的机器,客户拿过来说的是开机白屏。拿过来我发现没问题,进PE也能进,没有看到白屏。后面客户说要接硬盘才能开到问题。我找了一个试机的硬盘上去,果然客户说的一样,过了logo界面就白屏了。客户后面有说这个机器进过水的,他自己处理了一下。我拆开看,过然有些地方进了水。我又仔细的跟他处理了一遍。心想是不是就能好了。试了几次还是一样的问题。因为这机器很新。论坛里图纸没有,看到论坛里说某宝上也买不到。自己心里就有点想放弃了,不想修了。后面又在论坛里搜了搜关于插硬盘白屏的问题。有的人说是5V的供电带不动负载。。我查了硬盘借口的供电,都没问题。在供电哪里我有加了几个电容。但是还是涛声依旧,这下更想放弃不修了。因为此时已经过去了快一个小时了。客户也在不耐烦的问我找到问题了没有,看着客户急,自己还跟客户解释说这个机器太新,没有图纸不好修。这时自己的心里也很乱,干脆上个厕所平静一下。回来接着修。。。。。这机器既然进过水。那就好好的在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地方。自己拿着放大镜和电筒一点一点的挨着看有腐蚀痕迹的地方。果然黄天不负有心人,再三的仔细观察下,发现了一处有露铜的地方。刮开一看果然断线了。接好以后插上硬盘。故障好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总归好是修好了。这种没有图纸的机器,拿到手里真的很焦灼。如果今天是遇到别的问题。可能就真的修不好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电感坏得少哦

网友:
坚信能修好 果然就好了

网友:
灰屏时有怀疑过液晶屏,就拆机换液晶测试 换完后还是一样。当时也怀疑过显卡,但是也用示波器抓过I2C总线波形,I2C总线由 DATA 和 CLK,也就是数据和时钟所组成,主要用于连接外围设备。用在 LVDS 上,就是用来读取屏信息的 ,只有显卡相关的电路工作正常了,才会开始从 I2C 总线来读取显示器信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读屏。所以可以用 I2C 总是否正常工作来判断笔记本的显卡是否正常工作了。
波形有正常,再加上外接显示器正常有显示,就排除了显卡。后来找到了南桥内部LVDS模块不正常,VCCTX_LVDS电压不正常没有1.8V,是+1.8VS经过L2电感过来得到的。测L2电感烧断了,阻值四百多欧损坏,更换后接屏有图像了,显示正常OK了。

网友:
昨天傍晚赶着下班仓促了,没有理清也漏掉了很多,现在补上。但是还有些其他思路也没办法一五一十发帖能讲清楚,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见谅,也请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