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无cpu供电

楼主(2017-05-25):
板号LA-8131P  开机电流到0.2 别的电压都有  就 是没有cpu供电了  cpu供电芯片换了也不行

网友A:
好像是个啥通病 那个大师透路下啊

网友:
大电路图城需要另需要

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个啥通病 那个大师透路下啊

通病也许不适合自己的机器 分析下吧 查下SVID u的工作条件等

网友:
查看下工作条件。还有换个U试试。

网友:
是个啥通病

网友:
再查一下cpu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svid等,不要上来就换芯片

网友:
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检查是吗,EN DIV 等等

网友:
查IC 的EN 和主供电也没有

网友:
说清楚点额

网友:
看下cpu上管有19v吗   遇到两台

网友:
貌似这个没通病, 还是好好查电路吧

网友:
查一下cpu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通病哦

网友:
其它供电出来没有?出来了就查PCH的PG有没有发给CPU

网友:
查条件没 真逗

网友:
开启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