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一 体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5-25):
简单说下我板子的故障,开机裸板电流从0.9几跳到0.7几不显示,示波器测试内存SDA,SDL有方波闪动,说明板子已经在跑码了,内存换过,板上四个BIOS都刷过,CPU换过,故障依旧,最后发现一个问题如图:
pq41的1 2 3 4脚无电压,4脚 IC_VCC_EN受控于SCAL_BKLT_EN,经查SCAL_BKLT_EN无电压,而SCAL_BKLT_EN又来自于U8的38脚

莫非U8坏了,U8的供电正常,无法再找出U8坏更有力的证据,有没有哪位朋友修到过此类故障的给点帮助!

网友:
此板为集显主板,BGA芯片只有CPU和一个南桥。

网友A:
HM65芯片组,显示信号是从桥出来的,检查桥的工作条件,另外cpu集显供电正常吗?

网友B:
直接短过去看能不能显示先。

网友:
那个是屏供电的 驱动板都没收到主板的信号肯定不工作了 我有大把的这个板

网友:
SCAL_BKLT_EN信号工作的相关条件查下    让它高 让它低   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过去看能不能显示先。

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65芯片组,显示信号是从桥出来的,检查桥的工作条件,另外cpu集显供电正常吗?

好的,谢谢,我仔细再查查

网友:
我有修一个c440的你可以参考下,手机网址复制不了

网友:
现在是没过内存还是没过显卡 内存数据 始终有波马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毛病。。我的和你的故障一样,屏上没5v最后查到SCAL_BKLT_EN,,不知道这个脚到底有没有电压?????怎么解决??

网友(2017-06-25):
没显示这个信号当然没有了

网友:
BIOS 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查下U8的条件满足啦 吗

网友:
这好像是一个通病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