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ET2020AGKK无显示,有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7-05-25):
如题,华硕ET2020AGKK一体机无显示,有进系统声音,这板子没有图纸,目测主板貌似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是主板桥8M主芯片,另一个就比较新鲜了,在主板屏线接口的旁边,芯片的型号看上去不像一般的BIOS芯片型号,但是在芯片的上面也被点了一个漆点在上面,让人一看就是个BIOS芯片,如果这个是BIOS芯片的话那它应该是属于驱动芯片,用来点亮屏背光和图像的。论坛和淘宝没有找个芯片的BIOS,只有那个8M桥的BIOS,刷了8M  BIOS情况一样,无奈加焊下显卡还是没有图像背光。在这里向论坛请教一下有没有修过这种一体机的师傅,我想确定一下那个小八角芯片是不是一个BIOS芯片,如果有的话那么有这个芯片的BIOS程序吗?

网友:
芯片上面啥字,可以搜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