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WIFI 提示密码输入错误 已修复

楼主(2017-05-25):
今天来个 6S  WIFI 提示密码输入错误,机器电流正常。    由于之前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也不确定是不是WIFI坏了 。 那就先拆WIFI 一看有开焊的痕迹 (心里美啊 原来是开焊了) 为了保险,再测一遍阻值 供电 也正常 ,那就WIFI植锡装回主板上吧   开机傻眼了 还是那样 !!  难道是WIFI坏了,这可麻烦了  因为换WIFI得拆硬盘 用硬盘修复仪器解除WIFI绑定才能后才能更换WIFI  不然换上是手机显示是WIFI灰色的 打不开 。没办法了换吧 把新的WIFI装到主板上再把硬盘拆下来用 万隆修复仪 点击PCIE解绑wifi功能  解除WIFI绑定后 装回硬盘 开机 在输入WIFI密码 哈哈好了  ....  收银子

网友A:
那个万隆的修复仪能写IPHONE 7的硬盘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哈哈

网友:
这个没有设备真心不好搞,绑定的东西却来越多了。

网友B:
这设备好贵,以后技术好了我也入手一台

网友:
最新款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设备好贵,以后技术好了我也入手一台

贵倒没什么,就想知道以后出来的新机,还能不能用!难道还要再买个?

网友:
到时肯定要再买仪器的,卖仪器的又不傻。一台能卖2-3K肯定要多赚钱的。

网友:
是不是上家修过的机器,估计是没有硬盘测试架没有发解绑wifi放弃了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真羡慕你们

网友:
看来是经典的通病了,看了几个和你一样的帖子了呢

网友:
楼主是三星服务站- -

网友C:
没有更换的时候能搜到几个WiFi信号?

网友:
wifi不敢动啊··主要是还要弄硬盘·····

网友:
能搜到WIFI信号,输入正确密码提示密码错误或者无法加入该网络,基本上都是WIFI芯片本身的问题,需要更换WIFI芯片,不要抱着重植的希望,有些硬实重植一下原芯片焊上去能好,但是基本上都是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更换的时候能搜到几个WiFi信号?

WIFI芯片本身有问题会出现搜索信号正常,就是输入密码时提示密码错误或者无法加入该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万隆的修复仪能写IPHONE 7的硬盘吗?

6S的硬盘测试架可以改7的序列号包括WIFI解绑,就是不能写7的底层,要写7的底层还要买6S-7的测试架

网友:
苹果的设计的就是不一样啊 手工不好的也不敢搞啊

网友:
买设备太麻烦,一出新的还要买  最后整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万隆的修复仪能写IPHONE 7的硬盘吗?

这些工具真的好贵啊  一代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