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解超级密码

楼主(2017-05-25):
        前几天同行拿来一台x240本子 不开机 插电待机00.1按开关不触发,3v  5v 正常。开关有3.3v,下了个BIOS刷了可以触发,但是亮机慢....20s
发现有BIOS密码,然后就跟同行说亮机慢不影响。机器就还给同行了,过了一台同行又把机器拿过来了,他说有密码,密码是客户自己设置的要问客户,但客户说密码忘记了,言归正传:我们来说一下x240解密首先我也不知道密码是在BOIS里面还是在EC或者密码芯片,网上刷BIOS可以解密,刷无果。后面问淘宝发现密码是在EC里面,然后我就买了个一个剪板的EC花了50加运费23  芯片到了换上还是有密码。从刷了个BIOS亮机正常然后BIOS密码也没有了       总结:x240 BIOS密码在EC里面,需要跟换EC然后还需刷BIOS就可以了    机器搞了快十天今天终于好了
        EC 型号mec1633l-aue

附加bios  亮机快 i3   求分

thankpad X240.zip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这个EC可以用809F刷的。

网友B:
这个IO是BGA的。809如何刷?飞线还是座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IO是BGA的。809如何刷?飞线还是座子?

换ec后bios还是记录之前有密码ec所以开机还是要密码,
我是这么推断的 然后重新刷bios就可以了  不是刷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ec后bios还是记录之前有密码ec所以开机还是要密码,
我是这么推断的 然后重新刷bios就可以了  不是刷 ...

买的是剪板 自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这个EC可以用809F刷的。

我也不清楚,估计要在板子上飞线可以刷吧

网友:
这个EC怎么刷??

网友D:
这个原本不用这么麻烦的,查图纸,飞线到键盘接口,用RT809F刷就可以了

网友E:
反正我感觉ThinkPad就是个坑,与华硕有一拼的巨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O是BGA的。809如何刷?飞线还是座子?

用809H可以刷这个EC的,在主板上面飞线,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这个EC可以用809F刷的。

那里有这个EC的程序?

网友:
原来要这样搞 学习了

网友:
在码片里了

网友F:
难道是这个机器的密码有两份,一份在EC里面,还有一份在BIOS程序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ec后bios还是记录之前有密码ec所以开机还是要密码,
我是这么推断的 然后重新刷bios就可以了  不是刷 ...

我估计应该清除CM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后面提示密码时,有没有放电试下,IBM好多解密后还有密码可以通过放来解除。

网友:
这种机器好难搞

网友:
是换的还是刷 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这个EC可以用809F刷的。

像这种封装的,没刷过,估计也这飞那飞很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本不用这么麻烦的,查图纸,飞线到键盘接口,用RT809F刷就可以了

这样呀,那苹果那些EC封装的也可以这样刷?

网友:
维修经验  值得加分

网友G:
这个思路分析怎么觉得,之前也刷过BIOS呀? 换个EC在刷跟之前刷 这个也有区别呀,不过之前遇到个E系列序列号报错的也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思路分析怎么觉得,之前也刷过BIOS呀? 换个EC在刷跟之前刷 这个也有区别呀,不过之前遇到个E系列序列 ...

之前不亮 刷过呀,,,有BIOS密码的时候也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是这个机器的密码有两份,一份在EC里面,还有一份在BIOS程序里面?

BIOS修改程序可以屏蔽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提示密码时,有没有放电试下,IBM好多解密后还有密码可以通过放来解除。

没装coms  ,,,,,,,,,,

网友:
换ec 再刷BIOS就可以

网友:
THINKPAD四代以后的密码都在EC里

网友:
前几天碰到THINK的,也是解密  没有麻片  烦人。。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网友:
分离出单独的EC程序在DOS下刷是不是也可以解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封装的,没刷过,估计也这飞那飞很麻烦吧

其实也不难,只要飞EDI_CS  /KSI4(相当于25 芯片第1脚),EDI_CLK/KSI5(相当于25芯片第6脚),EDI_DIN/KSI6(相当于25芯片第5脚),EDI_DO  /KSI7(相当于25芯片第2脚),TP_PLL_Lock/KSO3(相当于25芯片第4脚)这五根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认为比订货换EC要简单太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本不用这么麻烦的,查图纸,飞线到键盘接口,用RT809F刷就可以了

识别不出芯片型号

网友:
我试了识别不出芯片型号

网友:
好折磨人啊

网友I:
这种bga的EC 买回来  是还要接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bga的EC 买回来  是还要接珠吗

剪版,都是需要值的

网友:
加分鼓励,联想的机器解密有点坑,

网友:
如果有大神发个X240解密贴就厉害了

网友:
我槽。。。长见识了 我一直以为放电就可以了。。还不知道有EC或者密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识别不出芯片型号

识别不了是因为你忘了将地线飞到转接座上。这些信号线,长度不要超过10厘米。除了直接飞线外,也可以采用扁平线从键盘接口连接。还有识别的时候要让主板接入19V电源或者外接3.3V供电

网友:
多麻烦啊

网友J(2018-06-10):
飞线读取 然后刷写个无密码的ec内部资料

网友K:
完全看不懂。楼主写得很详细。,但是我还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完全看不懂。楼主写得很详细。,但是我还是看不懂

换ec后 要重刷BIOS机器才可以正常

网友:
碰到过两台了  看到EC灌胶的就懒得弄了  让客户换了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飞线读取 然后刷写个无密码的ec内部资料

请问 怎样刷写?难道没有4项报错

网友L:
换了EC还有密码,那会不会真的是BIOS里有密码哟  ~~~~~~~~~~~~~~~~~~~~~~~~~~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了EC还有密码,那会不会真的是BIOS里有密码哟  ~~~~~~~~~~~~~~~~~~~~~~~~~~

不会的 我确认过的 直接刷BIOS 不管怎么样都是有密码的 换了ec 还是密码是因为原来的BIOS记住了之前有密码的ec  所以说换了ec 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飞线读取 然后刷写个无密码的ec内部资料

厉害了  没有这样干过  TL866不允许

网友:
怎么会有两份密码搞不懂。。。。

网友:
IBM的新型号解密特别坑爹 密码芯片都省了 直接放在EC里 好几年前就遇到过 现在能搞定的还是只能换EC

网友:
论坛里有哥们可以直接飞线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O是BGA的。809如何刷?飞线还是座子?

看看有什么办法识别BIOS里的密码,这个可以吗?

网友:
飞线到编程器底座上就可以刷写对不对

网友:
剪板的芯片 还是良品  真是碰上良心商家了 或者是楼主人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本不用这么麻烦的,查图纸,飞线到键盘接口,用RT809F刷就可以了

昨天我老板也试了好多次,显示说什么铜线10CM的,就是搞不好,对照着那个帖子飞的线,最后放弃了,买了个EC

网友:
这个ec我换过 也是解超级密码 把板给干废了

网友:
打了那么多黑胶。你是怎么把它撬下来的呀,,,,,,

网友(2019-12-28):
是这个机器的密码有两份,一份在EC里面,还有一份在BIOS程序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感觉ThinkPad就是个坑,与华硕有一拼的巨坑。
华硕坑的是用户,ThinkPad坑的是维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