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净化器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7-05-25):
现在主做空净系列产品,前两天客退几片板子,说是没有反应。拆机发现电源板后级没有电压输出,重点放在芯片与变压器这这边,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芯片使用CR5228,内置MOS管
测量1脚VDD电压为0V 不正常
这种问题两种情况,1串联的两个1M电阻有问题(无穷大)  2 芯片短路拉低电压
在电路中,实测电阻阻值正常,更换芯片后问题解决。

网友A:
电视,显示器,这些电源基本一样,大同小异,搞熟了,什么都能修一下。

网友B:
修这个跟修本的区别就是 高压危险 请勿触摸:daxiao:

网友C:
开关电源应用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视,显示器,这些电源基本一样,大同小异,搞熟了,什么都能修一下。

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可能复杂点  好像有PFC升压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应用很多

是的  而且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个跟修本的区别就是 高压危险 请勿触摸:daxiao:

经常被电

网友:
能修电源很厉害,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显示器,这些电源基本一样,大同小异,搞熟了,什么都能修一下。

是越来越复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应用很多

是的 非常广泛

网友E:
不敢修电源板    上次修个飞利浦显示器的电源板        啪一声冒烟了

网友:
电视,显示器,这些电源基本一样,大同小异,搞熟了,什么都能修一下

网友:
现在是用贴片式元件的比较多,体积也越来越小了。

网友F:
万能的你   各种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可能复杂点  好像有PFC升压电路吧

等离子电源修起才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等离子电源修起才酸爽

没有接触过  有空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万能的你   各种修

接触的比较多   还有一些电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敢修电源板    上次修个飞利浦显示器的电源板        啪一声冒烟了

胆大心细 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触的比较多   还有一些电动工具

我也修的全,也看不到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