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开关问题

楼主(2017-05-25):
有维修到过苹果电脑键盘坏,咋把开关接上能用的???

网友:
为什么不换键盘呢

网友:
还是单独换键盘吧,开关集成在键盘上的话是无法单独接出来的哦

网友:
如果是por的话 比较好弄 你可以在主板上找到开关信号 飞线到开关那里 把原来的排线割掉 然后找合适的薄膜开关 焊接好 测试按键手感 就可以了 air 没有那么好弄

网友:
更换键盘吧,没必要浪费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