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安装独立显卡驱动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05-25):
联想y460安装独立显卡驱动进系统黑屏 ,不装独立显卡正常

网友:
需要更换显卡了 亲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坏,或者你可以装个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查下条件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独显坏

网友:
装官网驱动,BGA加焊或植球显卡,换显卡……换板,一个一个试

网友:
前几天修到过,直接断开显卡供电试试能不能直接用集成显卡吧

网友A:
已经搞定了,现存旁边的小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搞定了,现存旁边的小电感

不是吧 这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