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盘清零后异常

楼主(2017-05-25):
现在每次关机或者睡眠后再启动,通电时间自动归零,启动次数一直都是1

昨天用wdr5.3清了下samrt,通电没清掉。看百度说用DTR2012能清

做win7-32系统挂从盘复位smart好像没效果(没重启),之后关机进PE又用wdr5.3清了下,结果成功了。但是出现上面说的自动归零的现象

网友:
新手对这些软件不是很熟悉,看了很多贴子才敢弄的= =!

网友A:
0x12模块或者21模块被破坏了,他们清0方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12模块或者21模块被破坏了,他们清0方式有问题....

谢谢大佬,这两个模块损坏除了samrt显示不对,对日常使用会有影响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x12模块或者21模块被破坏了,他们清0方式有问题....

请问这两个模块损坏对硬盘正常使用有影响吗?我今天一天都开着机看视频,为了测试通电时间自己重启几次过
貌似硬盘没问题样

刚回复一直审核

网友:
数据也自动清零?

网友:
数据没影响,除了samrt清零外其他暂时没发现异常

网友C:
始终显示此硬盘初次通电?

网友:
我试试试试

网友:
是的  是的数据也手动清零了

网友:
是的数据也手动清零了

网友:
我也不会用有时间也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
硬盘曾经花了近万块钱,结果还是不会修,真不是一般人玩的。。。。

网友:
我就喜欢看这维修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始终显示此硬盘初次通电?

是的,用1个小时以上,smart会显示时间,但是重启或者睡眠唤醒就归零了

网友:
我这个暂时只发现smart自动清零,其他还没发现问题
数据也清零的硬盘看别人发过贴,那种没法用,存不了任何东西的

手上还有块迈拓老IDE 80g  古董,无意中发现通电时间走得比较快,正常过了一小时,上面会显示过了5-6小时

网友:
这个是昨天截的,时间飞逝=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两个模块损坏对硬盘正常使用有影响吗?我今天一天都开着机看视频,为了测试通电时间自己重启几次过 ...

只是21有问题的话,如果硬盘没问题它就不会有事,如果硬盘开始损坏的话,smart就不能及时报告受损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21有问题的话,如果硬盘没问题它就不会有事,如果硬盘开始损坏的话,smart就不能及时报告受损情况了....

谢谢大佬~
用了五六天没发现其他异常,昨天也扫了mhdd也无色块,应该没问题,硬盘重要资料已经转移到网盘,接着用下去没压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