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24针电源,电源绿灯就灭??

楼主(2017-05-25):
主板插上24针电源,电源绿灯就灭,打对对地阻值,3.3V或5V,阻值160欧,其他阻值正常。那里问题

网友:
说明白有地方短路,保护了,查前面电路,电感

网友A:
插上24针只有紫5v有电  查这个吧

网友B:
打5VSB对地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24针只有紫5v有电  查这个吧

没有啊,电源绿灯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5VSB对地阻值吧。

3.3V,5V都是16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