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耳机模式

楼主(2017-05-25):
一般苹果6耳机模式,直接拆开尾排排线,按音量键,如果出现音量字体,换尾插即可解决
如果还不行直接拆了C1816(进水常坏)

今天接到的机,拆了C1816都不行,测对地电阻正常,测电压只有1.8V.正常应该有2.几V。耳机检测脚通过R1801后直通音频。直接换了音频,正常。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上啦多少V就是多少V,你这个拉低啦,说明漏电,思路挺好。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修手机经验挺足   修了挺长时间了吧

网友:
学习了,高手就是不一样,思路很明确

网友:
楼主这个贴子虽然短小,但信息量很大,标出的零件再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

网友:
加点分为你助陈,

网友:
思路不错,一看就是修手机的老手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已收藏

网友A:
音频是玻璃芯片把。用多少问题拆焊的?

网友:
前几天也是碰到一个耳机模式的,换外配不行,拆1816不行,最后换0900搞定的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网友:
思路清晰啊,多发帖子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是玻璃芯片把。用多少问题拆焊的?

看你使用什么风枪啦,焊的话用280度这样可以啦。

网友:
感谢案例分享  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