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机工控板IP25X3灰屏

楼主(2017-05-26):
修到一台双屏收银机 工控主板 IP25X3 一个VGA接口一个板载LVDS  VGA显示正常 板载接口灰屏 由于没有图纸不会维修   求助高人   屏接口主供电3.3V  3组信号  一个时钟都 有电压   没有示波器  剩下的不好查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试下加焊

网友:
内屏及屏线查查!

网友:
先点屏  在换屏线  做后 干显卡   记得刷个BIOS哦

网友:
内外屏都灰屏吗

网友:
加焊一下芯片再说吧

网友:
换屏线查屏背光

网友:
加焊一下芯片再说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在机器里面加一个驱动板的

网友:
主板VGA接口外接正常显示,试过改驱动板,不过这个屏不知道哪里特殊 改了2块通用驱动板上去都 是白屏 片插的屏线 和线插的都换过 。主板是凌动的CPU

网友:
主板是凌动405的  没有独立显示卡  没有图纸 没有BIOS  此板有维修过 也是屏线接口处   UP0104P这个芯片有焊接过 没有芯片换 测试 EN3.3V  VOUT 1.8V应该正常的

网友:
屏线接口处测试一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
更换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