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进水.烧穿.打洞.飞线.换桥...

楼主(2017-05-26):
好几天了,每天修到凌晨3点多。
大部分是同行的……
前天送来的联想B450,留下一句“进水了”就走了,今天……
不,已经是昨天的事了。拆机(修之前没拍图),我去,满满的灰,已经干了的大面积的水迹,先拿水管上旧牙刷洗洁精伺候再说。
洗完吹干,测公共点短路,目测保护隔离后级板层烧糊,之前已经在B460机型上打洞多次,尝试尝试其他机型的吧,上工具:
没错就是电钻。
将烧糊的黑色物质钻出,最后用手术刀精修一下边缘,公共点不短路了,但是保护隔离管下面依然短路,就是挖开的洞已经把主线路断开了,前面还是有短路怎么办,洞口已经不小了,不能再挖了,干脆翘起U3管S极,飞线改道,还有两条通往充放电芯片的电流检测信号,一一飞线连好。
通电测试,不短路,待机电压已出,但是死活不触发,怀疑水洗后桥下有未干的水,150度烘干10分钟。
拿下来烫手的板子直接通电了,自动触发上电,但是反复上电掉电几秒后又死了,死活不触发。心想可能有未检测到的患处受温度影响吧,一手反复按开关一手拿热风枪吹各个芯片区域,当吹到南桥晶振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上电了。放下热风枪几秒后又是掉电回到死气沉沉。
换个晶振,没解决问题,晶振与南桥挨得近,或许是南桥问题吧,换!
迅维280T BGA过程略去1584个字……
换完果断上电亮机
太晚了,明天再装机。
第一次发帖,没经验,语言叙述简略大家见谅。

网友A:
关键以后稳不稳定,万一不稳定,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以后稳不稳定,万一不稳定,还不如直接换板

进水机一般只有能不能修好,返修几率微乎其微,毕竟只是点电路故障,一定要把进水痕迹完全洗净,不要让其继续腐蚀其他元件。

网友:
求老司机带,怎么把图片插入到文字之间?

网友B:
真有干劲!同行的机子收不了几个钱,保重身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有干劲!同行的机子收不了几个钱,保重身体啊。

一般不会这么拼,这个机器是因为:新同行客户送来的首单业务修不好……我不服。

网友D:
打孔的位置没有其他信号吗?还有用自来水洗,还是洗洁精会不会对桥或着芯片引脚造成腐蚀啊! 毕竟是碱性的吗!

网友:
现在维修业务没有那么好了 ,都是尽量修好 ,节约成本

网友E:
艺高人胆大  加分表示支持    既然已经进水了还拿去洗   厉害   没烤箱的我不敢这么搞

网友:
~~楼主真是打动高手啊.....我也有一台博士电钻,也有板层短路的板但是~~没敢打洞,怕把板层中间夹杂的其他电路搞坏了!

网友F:
楼主威武。。你不怕板层有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孔的位置没有其他信号吗?还有用自来水洗,还是洗洁精会不会对桥或着芯片引脚造成腐蚀啊! 毕竟是碱性的 ...

打孔的位置主要是主供电总线刚从保护隔离出来的一个过孔点,信号不多。用水洗后一定要先用吹尘的风机把流动水从BGA芯片下、各种接口内吹出,才能再烘干,用洗洁精的冲洗的时候先把水流开最大,对BGA桥和各种接口多冲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艺高人胆大  加分表示支持    既然已经进水了还拿去洗   厉害   没烤箱的我不敢这么搞

用水洗后一定要先用吹尘的风机把流动水从BGA芯片下、各种接口内吹出,才能再烘干,用洗洁精的冲洗的时候先把水流开最大,对BGA桥和各种接口多冲一会。烤箱我也没有,就放BGA上烤。

网友G:
看这个帖子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呀,不过楼主这样修返修率会不会好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威武。。你不怕板层有线路

板层都烧糊啦,不修就是已经完全报废的板,本来就是抱着挖开看看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别说打个洞,切一块下来又能如何?本来没预料到桥坏,不然就从开始就放弃了,后来电路都修好了就不差一个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威武。。你不怕板层有线路

看他的工具 思路应该干的不是一次2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这么拼,这个机器是因为:新同行客户送来的首单业务修不好……我不服。

这个确实是。有些楼上楼下经常碰面的 偶尔第一次拿机器来,就说修不了怕别人看不起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以后稳不稳定,万一不稳定,还不如直接换板

像这种比较老的主板其实也不用太大压力搞就搞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这个帖子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呀,不过楼主这样修返修率会不会好大呀

大修过的我都要找一部长点的电视剧放完才让人拿走。

网友:
比用刀刮的漂亮多了。。。

网友H:
进水板最好还是换板,我是被返修弄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水板最好还是换板,我是被返修弄烦了

为什么进水的会返修多?我修过的进水机也没见回来几台啊,反正我感觉属进水的返修率最低了,几乎没有。倒是手里的V470,第三次了,先烧cpu供电乌龟管,修好后第二次好像坏了bios,今天又坏了另一相cpu乌龟管(两相供电),还烧了i3cpu。每次坏的都是新故障,不知道这叫不叫返修。

网友I:
这样个洞,最好装起来个接口功能都测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个洞,最好装起来个接口功能都测试测试

反正紧靠洞口的VGA是没事,其他的还没测试。

网友:
这个位置经常烧穿啊,一般都没修了给客户直接换板

网友:
不用写那么大 的字

网友:
打动高手,佩服佩服,加分

网友:
图片 很好弄的。这个月饼单独发了一个视频讲解过。楼主可以搜索看一下。

网友:
很不错  玩的就是技术

网友:
打洞技术666

网友:
牛逼还好不是很重要的地方

网友:
这洞   转的听好的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孔钻的老司机666

网友J:
要是我都直接换板了,毕竟同行的机器挣不了多钱,反过来想想,既然是同行带过来的肯定相信咱的技术

网友:
以前跟你一样,现在后悔了,身体亏的快,年轻感觉不出来

网友K:
技术相当可以,只是这板子也不值这价格,而且修好键盘肯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是我都直接换板了,毕竟同行的机器挣不了多钱,反过来想想,既然是同行带过来的肯定相信咱的技术

这个是第一次找我的,必需修漂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术相当可以,只是这板子也不值这价格,而且修好键盘肯定坏了

键盘暂时没坏,什么后遗症都没有。

网友:
我曹,打孔都干上了

网友:
这招刮骨疗法用的很好  给大神加分了

网友:
楼主 老司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