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的链接了出口日本4.6A-5.3A /5V4USB 12V 14V/少量19V 19.5V / 50V等等各种电...

楼主(2017-05-26):
顺便在论坛卖点原装电源,二手区链接如下,3年前的链接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5552-1-1.html 原装出口日本的电源- 台达 光宝和日本本土产任天堂等等4.6A-5.3A /5V 12V 14V 19V 19.5V  50V等等各种电压,特殊电压,乃至电动车2轮/三轮4轮/(2组到8组电瓶,24V-110V之间任意电压)都可以逆变冲任何常见笔记本没问题逆变输出22V 12V 5V 均有。其他特殊电压6V 7V 8V 10V 17V 21V 24V 36V  48V 64V 72V 84V 96V 100V 150V 200V 250V ..........3.7V-300V 之间任意电压均几乎大都可用店铺电源串联等等 ...另外,尽量用电脑端登陆,图片介绍多,手机限制内容少,而且看不到视频,
        另外,不要听信3年前的链接文字内容,因为许多内容都是我妄语编造的,现在没问题了,现在不会妄语了包括东西介绍,不过关于东西介绍我以前没有妄语。
       再就是 可以包邮全国31个省里面的26个省区,分别满39/69            河北附近1000KM以内的/13省区满39包邮,因为刚刚国家改价了根据省会之间远近,河北附近乃至宁夏内蒙都是最低至3元极低起步/续重1.5 ,所以如此低廉费用可以负担的,够39就可以包邮。

     距离河北1000KM以外的/13个省区满69包邮前10斤内.但是国家规定上海 浙江等等以及南部西部/贵州 甘肃 青海 共13省区都算是1个档次的了竟然,比前面13省贵多了,8+2了,所以才需满69才包。(10斤 20斤的不是很重的发快递,很重的包邮发普通物流还节省)

      最后/疆藏琼滇桂/此5个偏远边境地区就算了,尽量就不要看了,因为负担不起/起步9块钱+4的高额续重费,少量又不值得发物流。那边的还是就近寻找吧。
具体情形,此地不细说了,具体看店铺链接介绍了,有用的到的可以看看,另外就是迅维网的,可以提前告知一下,让我额外再多送些原装电源
如果用不到的,嫌弃我的,或者嫌我卖的贵的,(确实我标的价格较贵比南方的,不过我把主要的几种的成本价已经在淘宝说明了,我修行人无丝毫秘密隐秘就留言呸我一声或者警告乃至侮辱我都可以的,我默默欢喜接受,我会摄心念佛回向大家早日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早日脱离生死苦海,求生佛国,做个菩萨果位精进在佛国修行,直至圆满究竟佛果,不生不灭状态。(不生不灭指的是我们本来的清静法身,圆满报身佛比如西方极乐的阿弥陀佛,应化身佛是百千亿无量无边啊,比如3000多年前印度的释迦佛)

网信办那个12377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网站举报得奖励介绍(按照我介绍的方法,可以额外国家奖励几千乃至数万,生活困难的同修,不耽误多少时间而且)
http://www.bskk.com/thread-3026330-1-1.html

补充内容 (2017-7-18 08:35):
经过1个多月实际发货得知了2017年此次资费改革后具体资费5KG内的是:河北附近13省区(满39包邮) ≈3+1资费,稍微远的13省区(满69包邮):≈5+1.5,新疆西藏广西海南云南5个边疆地区最贵(满99包邮):≈7+2

网友:
~~楼上又有货了----我在你这买了几次了,质量没的说----人也蛮好.

网友A:
14V 19V 19.5V的具体啥情况?

FYY

网友B:
看起来就是2.5的华硕头  没有别的牌子的头吗?比如说dell 惠普 宏碁这样的头不一样的 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是2.5的华硕头  没有别的牌子的头吗?比如说dell 惠普 宏碁这样的头不一样的 有吗?

笔记本的很少,高仿的那种当赠品的你所说的这些都有,
宏基是5.5*1.7的 HP DELL的7.0以上大针的话,那些和宏基一样,得用那转接头了,
用转接头或者改输出线,适合那些不在意转接头或者改线的, 在意的,还是让他们直接用高仿或者贵的原装去了只能。
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9600-1-1.html
那些不在意的,又希望用原装的, 其实还可以就用你手头的12V就可以改的,2个好些12V串联改好输出线,插上各种转接头就可以用于任意笔记本了几乎,笔记本宽范围输入高3 4V是没问题的,当然了,这种方法,更适合不挑剔的,随意的。是个节省的好方法,如果选择好的12V,寿命比原装还好,不信可以试试,决定2个12V普通电源代替笔记本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V 19V 19.5V的具体啥情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9600-1-1.html 看这个链接,对于要求不严格的,你用你手头的12V电源,2个串联就可以应用任意笔记本了,配上合适转接头,
三星14V显示器的话,你用9V +5V 也可以,不过14V的普通些,日本本土产那可改14V的任天堂不到18 有时就值不当9V+5V改了,串联适合紧急情况,或者自用,或者不介意的, 毕竟省钱 方便,去淘宝找二手的可能10块钱内就解决了。
原装的索尼的又贵,30多,虽然最大电流6A左右,也就那种AOC的还稍微便宜点,质量也相对说是没问题
高仿的各种接口十几元又可能只能用2年1年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很少,高仿的那种当赠品的你所说的这些都有,
宏基是5.5*1.7的 HP DELL的7.0以上大针的话,那些 ...

我知道的 我没有说你这个不好 我是说 、要改的话 那要拆开 现在的电源拆开后就变得不成样子了 换线对我们维修员来说很简单 但是拆开 壳子就坏了 是这个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 我没有说你这个不好 我是说 、要改的话 那要拆开 现在的电源拆开后就变得不成样子了 换线对我们 ...

我那个链接,所说的,不用拆开啊,哪怕2个12V 串联,也是外部接线的, 丝毫不涉及开壳情况,开壳就值不当了。你可以试试,我所说的不开壳,2个12V 外部输出线串联一下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4V 19V 19.5V的具体啥情况?

这样不安全吧,会不会烧主板的,照楼主说的这样2个12V串联就是24V了给笔记本充电?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安全吧,会不会烧主板的,照楼主说的这样2个12V串联就是24V了给笔记本充电?

我自己当然是,自己试验过了,拿自己手头的笔记本,都没问题才敢这样说的,其实使用起来,没有24V的,22V多 或者23V左右,
您可以试试嘛,这是个好机会,你找2个好的12V串联,找个不重要的笔记本试试,如果正常,再逐渐用其他笔记本试,看看我所说的是否正确。
过去已经其他论坛,多人验证,而且使用多年了,没问题。当然了,这种串联 /并联方法,虽然好,也寿命极长,不过一般人都执着,认为不好,或者认为麻烦,而不一定采用,那些不在意的可以用此方法。或者自己用,2个电源可以胶带缠绕固定一起还方便携带,当然了,如果成天放桌子不动的,也就无所谓了,就像我自己一样,笔记本在家里当台式机,前提是用好的12V电源。

我说这种方法,与我所卖的东西无关,因为我就有单个的19V笔记本,我说的方法,只是方法,并不是让大家一定要这样,我只是提供1个思路,而且决定可以比原装还稳定 寿命长的思路,如果选择原装足够功率的电源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安全吧,会不会烧主板的,照楼主说的这样2个12V串联就是24V了给笔记本充电?

好吧跟你学了一招,没有电源的时候可以救急的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4ODAzNTQ5Mg==.html
25-110V之间的电动车三轮电瓶带12V电源带笔记本充电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2MzMzOTcxMg==.html?spm=a2hzp.8253869.0.0
5V日本光宝1.9米4usb口2.3A电流完整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2MzM0NDA0NA==.html?spm=a2hzp.8253869.0.0
插头带保险的日本生产12V 6A 14V 电源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2MzM0MjA2OA==.html?spm=a2hzp.8253869.0.0
出口日本12V4.6A光宝12V 电源线耐火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2MzMyOTQ4MA==.html?spm=a2hzp.8253869.0.0
12V 5.3A日本台达电源12V 5A电源线而且耐火烧
几个优酷视频 大部分都是3年前左右的了,

网友:
网页优酷的几个视频,如果看不了,可以点开12楼 几个优酷链接即可,播放不了,可以换浏览器即可,今天2017.5.29号,是可以放的我用火狐,占内存最小的浏览器(--------世界之窗浏览器,总是崩溃不能看(可能是我系统插件问题)

平时浏览网页,我反复研究对比,推荐世界之窗,占内存才100 200 300 或者多些根据网页多少 等等M,其他浏览器占内存很高,因为我还用08年的二手NEC笔记本双核T7100,2G内存,无任何杀毒软件,没有中毒几乎这么多年来。速度还很快,XP,当然,因为我到老持八关斋戒尽量,第7 不看做 歌舞戏曲,等等娱乐内容,所以但凡是娱乐的内容 非长戒定慧的内容,我已经不看了,什么电影 电视剧 直播 统统与我无关了,以前的我,是那么爱看聪明的一休 和柯南,和色情影片,通过自己摄心持戒,统统无欲望了,当然,讲经说法的视频内容,能增加戒定慧的,还是可以看的,全在内容,不再形式如何,

网友:
以上图片,应该和2014年 3年前链接 66楼的图片没有多少重复,
硬盘盒电路板可以带台式机硬盘,额外供电12V即可,19 20 21 22 23 24 27寸LCD灯管都可以支持同样的,台达 明基 带音频全新高压板 买东西多可以白送此2种板,我无用了,
河北附近13省满39块钱/剩下全国18省满69块钱 可以  全国包邮,发货便宜,附近3 /4块钱起步,续重1,远处也是几块钱,最贵的西藏新疆好像也是块钱起步,青海 甘肃 贵州和上海 浙江一样价格,更别提附近的了,所以才可以做到全国包邮。

此英制插头带保险的日本产的电源,额外有万能旅游转换插座,插上可以适应国标2孔墙壁插座,主要是这种带保险的电源线很好,可以剪下来用在容易漏电的大功率设备 产品上面比如水泵 /电饭锅 /电水壶/磨光机/等等,万一短路,会马上烧保险而没事,保险烧了,焊上根保险丝在原来陶瓷保险上面即可,我自己把家里设备都改了,没有漏电短路烧东西情况发生了,日本国原产的铜线,很好的,功率带3000W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