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液晶打印信息检修故障

楼主(2017-05-26):
如何用液晶打印信息检修故障

网友:
我水平有限 没弄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通过这信息,来初步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A:
我猜是 用809f 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 用809f 读取的

809F,809H,1199编程器都可以查看液晶电视打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