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3sd 不开机

楼主(2017-05-26):
接入维修电源电流为0.010A ,
思路1.测量待机电压是否3V 5V电压是否正常,2.开机线有无触发信号,3. EC与南桥的待机电压 等。
实测 5V电压正常,3V电压无输出 。测3V电源控制芯片(RT8206a)3v 开启有无高电平 正常。测3V电压场效管正常,这时在想是RT8206A坏了,还是负载电流大保护了。断开负载 有3.3V, 这时5V电压为0V。主查3.3V负载电路。最后更换南桥OK

网友:
LZ文字比较简洁

网友:
一般 3V后级短路,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种问题ec也不能排除

网友:
南桥  判断的很准确吗

网友:
很干净的贴纸,新手萌萌东

网友:
这款一般后集有短路吧,南桥坏的也多

网友:
小白  路过学写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写详细点呢

网友(2017-11-13):
语言简洁明了 维修过程迅速 值得赞一个

网友:
3v无输出,负载拉低的话打他的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