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E024AX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26):
板号:DAOR75MB6C1 有时开机正常显示,有时候开机刚一显示就掉电了,有时候开机电流只到0.3几还没显示就掉了,而且电源头那个指示灯插上电源就一真闪,此机没有找到
,无从下手,修过此类板的朋友给点建议
掉电

网友:
电源头那个白色的指示灯一亮着的时候开机基本上都可以显示,但掉电,如果电源头那个白色的指示灯一直闪或不亮的时候开机基本上都是不触发或开机不显示就掉电

网友:
来自: 甘肃
刷BIOS试过没

网友:
可能电源接口检测问题

网友:
刷工厂板BIOS试试看

网友:
今天也接到台这个机器,客服拿来是不触发,刷了个BIOS能触发了 跑到1.4几不动。感觉是卡内存了 我也很无奈啊 问题不是一般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