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IH61M V4.2开机报错

楼主(2017-05-26):
接到客户送来的机器  客户说不开机  放下机器就走人了。 通电试机,可以正常开机亮机,但是进不去LOGO界面  报错。话不多说,直接拆机。这是开机报错的界面

只怪自己英文水平太低啊    不认识这英文啥意思啊  没办法了  只有问度娘了   直接百度  说是什么内存大小减少   我还以为是内存问题呢  直接还上一根新内存  还是老样子 没办法
测量 主板各大电压都正常  也是 都正常开机了  电压肯定都有 ,然后看到这个主板是独桥  然后也没多想  就干PCH了 本以为是PCH不良导致的呢 没想到BGA烤完还是问题依旧啊,喝口水压压惊。
这个主板是双BIOS  一个4M的  一个2M的  手里正好有这个BIOS的备份  一般的话主板双BIOS   只用刷主BIOS就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刷的4M的BIOS  。

刷完上机  OK  直接过界面接BIOS   进系统正常。
不好意思  因限制不能上传亮机图片了。
  顺带把亮机BIOS上传了把  不过论坛也有  需要的自己下载

网友:
发贴不易   大哥们给加点分  谢谢咯

网友:
这个BIOS是4的那个   另一个不用刷  这个主板是V 4.2的版本   希望坛友们不要下载错了

网友:
刚好用的到、、、、

网友A:
楼主 需要多尝试几个BIO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需要多尝试几个BIOS么

如果你的也是BIOS问题 那就直接刷我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技术挺高的

网友B:
楼主有心了  描述的比较清楚   值得加分

网友C:
一般技嘉双bios直接果断卸下来第一个....然后在开机试试...一般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这个是BIOS问题,刷4M BIOS,加不了分了

网友E:
这是说CPU风扇不行吧,干吗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说CPU风扇不行吧,干吗要刷BIOS??

这是我裸板试机 没插风扇 主要问题是卡在这界面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BIOS问题,刷4M BIOS,加不了分了

恩  一开始我也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技嘉双bios直接果断卸下来第一个....然后在开机试试...一般就可以解决了-.-

恩 技嘉的一般一个M一个B  刷前面的就可以

网友F:
这个不太明白,开机起还是不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心了  描述的比较清楚   值得加分

感谢加分   收听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太明白,开机起还是不进系统

开机就是这个界面 卡在这里  装不装硬盘都进不去系统

网友:
分享不易  支持一下

网友:
直接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