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26):
联想E530  版号LA-8133P独立显卡的,插上电源电流表有002待机,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量35v电感没有电压,也不短路。查待机条件,(51125A)PU401的16脚19.5v,3脚2v,13脚3.16v,1脚和6脚0v(正常是0.3v左右)。

接着往上找,找到了PQ405和PQ406,PU401发出35v要1脚和6脚不直接接地,通过电阻PR406,PR407接地。要PQ405的2脚和5脚是低电平,就要PQ406的1脚接地,就要2脚是高电平,就要EC_ON和MAINPWON两个信号是高电平才可以。量了EC_ON是高电平,但是不能通过一个47K的PR418电阻让PQ406的2脚是高电平,只有MAINPWON是高电平才可以是PQ406导通。

MAINPWON信号是低电平,  在往上找,  找到了  EC(KB9012QF  A3)。EC的104脚发出的,量了EC的条件满足,就换了一个EC,待机001,量35v正常,触发上电了。

EC有程序,我没有设备刷,但是我感觉就是程序坏了,以前遇见过类似的,但是过程我忘了,今天就当做个记录了,如果有遇见类似问题的同学可以参考,希望能有帮助。
谢谢大家。

网友A:
809   就能刷   挺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9   就能刷   挺便宜的

我是普通编程器飞线能刷吗?我听说过这个编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普通编程器飞线能刷吗?我听说过这个编程器

刷不了   不到 200就能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不了   不到 200就能买一个

哦  知道了   我申请老板给买一个

网友C:
ec本身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本身程序坏了?

我感觉是   但是我没办法验证

补充内容 (2019-1-20 15:15):
2019年得到了验证,原来ec程序读不出来,换了个G480的刷进去程序就好了,这个待机时候能量到3v5v才能触发上电,脑子废了,今天查资料找到了自己发的帖子,看了才想起来。

网友D:
你的可以正常关机?为什么我的关不掉呢?关机后就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可以正常关机?为什么我的关不掉呢?关机后就自动重启

你的也是换了EC就好了吗?  是不是EC有问题啊   刷BIOS试一下   我没遇见过关机变重启的

网友:
我的是EC107脚断线了,飞线连接的,然后CPU供电芯片换掉了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了,但是在系统下关机后自己就自动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