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楼主(2017-05-26):
屏幕坏了,但没有更换经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多动手就好了

网友:
万事开头难

网友A:
苹果屏,是不怎么好换的。

网友:
机器不多,这几天也闲,所以自己想试下

网友:
只有慢慢加热拆B壳 拆了B壳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B:
请教下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屏,是不怎么好换的。

但我知道好像也不是很麻烦,换过吗,有哪些地方要留意

网友:
     这个要加热B壳才能拆下来的

网友:
建议换上半部分

网友C:
以前自己换坏过,最后不但没赚,还赔了,苹果屏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吗

拆的时候 先加热 慢点拆

网友:
不好拆啊.胶很多啊

网友:
以前没拆过 最好别自己动手  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
不搞烂两个你没有什么印象的。。。细心再细心,当然你也要做好搞烂的思想准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自己换坏过,最后不但没赚,还赔了,苹果屏也贵

什么情况,是没换好吗

网友:
AB壳一起拆下来!寄去买屏那!人家换好寄回来安就很行了!

网友D:
折时最重要两点,B壳没折变型,背光没划伤,剩下的就手工了,胆大心细面皮厚,第一次搞希望你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折时最重要两点,B壳没折变型,背光没划伤,剩下的就手工了,胆大心细面皮厚,第一次搞希望你顺利,

这个合适温度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是没换好吗

买了个新屏过来,结果把新屏弄裂了,又买了一个过来才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个新屏过来,结果把新屏弄裂了,又买了一个过来才换好
所以我不仅没赚,还赔了不少,一个屏买800多

网友:
60度烤箱 五分钟。用塑料名片插到B壳里去划,拆的时候注意背光条,还有背光片不要划到了

网友:
屏下面还有胶 很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