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显卡

楼主(2017-05-26):
苹果一体机显卡HD4850 上有个5脚小芯片。。。哪位兄弟知道什么IC 什么查?谢谢了!

这个IC起引的故障现象是 主板一个灯 不显示。拿好板对换后开机。确定是它坏了!
B8YX  B字上面有一横  第四位数都不一样。所以只看前面三位。。。

网友A:
现在的芯片都是简写还真不好判断是什么芯片,看看有没有pdf原理图吧

OO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芯片都是简写还真不好判断是什么芯片,看看有没有pdf原理图吧

没找到图纸,要不然也知道了。万能的淘宝上也没有卖。

网友:
这种机子墨宝上估计都难找到

网友:
这种真的是有钱挣不到呀

网友B:
问问卖芯片的知道吗

OO7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卖芯片的知道吗

问了好多家,都没找到

网友:
问问卖芯片的知道吗

网友:
找板号TB上买一块一样的料板拆

网友:
还真不好确认是什么芯片,最好找料板拆。。。

网友:
这种还是找料板拆吧

网友:
还没到修到过苹果一体机硬件方面的问题,不知道一体机是怎么拆的?

网友:
你这个是苹果一体机的显卡版吧 ,找苹果料件撒 ,拆一样的

网友:
没图纸,这样找咯也没啥用!问下万能的淘宝吧!

网友:
这款机器没图纸吗 你在好好找一下

网友:
淘个坏显卡回来吧

网友:
测量下5个引脚的电压大概判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