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维修显卡

楼主(2017-05-2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L410的笔记本故障是开机无显示,接到电流表上看感觉电流跳变都是正常的,按键盘大小写切换灯灯可以正常亮歇,接外接显示器看,外接显示器是花屏,大家都知道这款笔记本显卡容易虚焊,老老实实的干显卡吧,这个机器显卡三灌了黑胶的,所以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法,别把下面线路搞断了。

网友:
这位同志真用心,我现在一看封胶的BGA就恶心,BGA好讨厌,

网友:
很厉害啊  有些容易掉焊点

网友:
最怕就是除这种胶

网友:
你的贴子怎么没有加分的栏目

网友:
的确修的不错

网友:
有黑胶的不好做,一定要小心别掉点

网友:
对啊大多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BGA技术可以啊,我看见黑胶的就放弃了。老是搞掉点

网友:
360T   BGA   下温5段 270    上温5段  230   拆黑胶 无压力

网友:
这个没啥难度 T60 T61这些才是变态 富士通的更变态 黑胶里面去找芯片

网友:
不换的话会返修啊

网友:
代黑胶的是真心烦...特别是think pad

网友:
重植 麻烦些,不先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是怎么取下来的 LZ没把具体的方法写出来感觉没什么意义

网友:
这种显卡我们基本嗅不到了

网友:
难度大哦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