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1j掉电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5-26):
机器本来是不机不显,烤了下显卡亮了,但是新问题就是掉电,进PE没问题,装上硬盘就掉电。求大神指导,在线等

网友A:
装上硬盘过logo就掉的话还有可能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B:
硬盘那路有短路啊,导致保护性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硬盘过logo就掉的话还有可能和显卡有关系

那为什么进PE没问题啊,小白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C:
求助帖发过以后楼主就不见了,也不详细描述下问题,怎么回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那路有短路啊,导致保护性掉电!

装上硬盘会亮的,应该不是短路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助帖发过以后楼主就不见了,也不详细描述下问题,怎么回帖呢

在啊 就是我也是自己在研究,

网友:
你做完显卡亮机  证明显卡这一块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对了,还有就是1.5V和1V电感俩边的电压不一致,比如1.5V电感一边是1.5一边是3V甚至5V 这是正常现象还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继续关注

网友:
硬盘有没有换着试过啊

网友:
更换显卡 我有一个DELL的就是这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 问题

网友:
华硕掉电有的很多都是芯片虚焊了  可以用风枪整版预热一下

网友:
这个很明显还是显卡问题,至于进PE可用这个你要知道进PE和装硬盘进系统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