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AR33HMB6A0 216-0833000 PCH 北桥bios 解决不亮不过内存 跑1.08A

楼主(2017-05-26):
hp DAR33HMB6A0 216-0833000 PCH 北桥bios 解决不亮不过内存 跑1.08A

hp DAR33HMB6A0 216-0833000 PCH 北桥bios 解决不亮不过内存 跑1.08A.rar

网友(2017-10-10):
我的也是1.0不显示,刷个试试。。。。。。。。。。。。。。。。。。。。。。。。。。。。。。。。

网友:
修到了这个机器,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2018-01-31):
下了一个可以亮亮机慢  试试你的

网友(2018-03-03):
电压都有了,1.01A刷了还是不亮。极左砝码动感地带王一

网友:
DAR33HMB6A0.刷了亮机快,注意要用原BIOS芯片刷写才行

网友(2018-04-09):
手里修到了一台。我这个是板载的CPU。拆开裸板也是1A上下一点的电流。测了SMBUS内存时钟数据波。突然亮了下。现在还是一样的故障刷你这个程序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8-08-01):
已验证可以用,就是有一点,楼主的文件大了一点,4096.06多带了一个小尾巴

网友(2019-07-12):
已验证可以用.点亮了

网友(2020-05-03):
写入时会报程序大小与芯片不符,不用管直接写入就行。

网友(2020-06-19):
楼主这个BIOS我下载了,好用是好用,但是是集成显卡的版本!下次应该注明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我独显刷了,变成集成的了!

网友:
你下载的文件名是独立的!为啥刷完变集成的呢?独显直接没了!

网友(2020-10-23):
呵呵,标的不清楚,也许作者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区分把

网友(2021-03-04):
南桥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