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2维修一例,这不是重点,内有彩蛋。

楼主(2017-05-26):
插可调电源大短,没什么好说拆机。
拆PQ9隔离,接电源头1.5V电压烧后级。
发现一个小电容短路,摘掉OK

维修完毕。。。写的比较简单。。可是维修这个故障就是这么简单。。

彩蛋来了。。
修这个机器时候正好在修另外一个机器,也是ACER  V5-573G  板号是DAZRQMB18F0 REV F
上面修的那个是V5-472 应该和V5-572板号一样 是da0zqkmb8e0-_mb
后来来这个573机器是不触发,触发后NBSWON# 变0V,不触发是3.3V。
NBSWON# 触发拉低后一直为0V没有3.3V--0V--3.3V的跳变,rsmrst#是0V。
测量修好的472板子,RSMRST#不触发情况下也是0V,不管他。
订的EC到了, 装上故障一样,为了检测订的EC是不是带程序的,把修好的472EC拆了放573上面,故障一样,把订的EC放472上面,一切正常。

彩蛋来了,
彩蛋来了,
彩蛋来了,
ACER 573G    与    ACER  472   572  主板的EC   IT8587E程序是通用的,实验证明。。。

网友:
》没仔细看,没有对比EC, 472板子换上573的EC后,能正常开机正常认到电池,但是电池不放电好像是。现在换回472板子EC后正常。   两个EC可以用来判断不触发是不是EC的问题。

网友A:
下载太高了,不敢下载。

网友B:
楼主的 意思 是这两个 是通用的??

网友C:
你这个EC的程序参不参于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太高了,不敢下载。

》啥意思。。我没设置分呀。。。咋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意思 是这两个 是通用的??

》嗯,通用,起码能开机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EC的程序参不参于开机的

》意思是EC不带程序么, 我试过让BIOSec那个摘了,差点待机0.05, 装上待机0.03然后变成0.000.  看图纸这个EC是带程序的呀。  感觉BIOS那个EC和ME的一个2m一个4m应该都是整机的bios吧。。。只是分开两个而已?

网友D:
573的贴纸在哪?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573的贴纸在哪?修好没?

》没有修好,现在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