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新买的焊台,480度熔不了高温锡,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26):
牌子是白光的,买回来换了一个弯头的烙铁头,最高温度去烙6代屏蔽罩下的高温锡,不会熔,还会把烙铁粘在上面,郁闷了,用他自带的头子去烙可以熔化,可是他自带的头子太粗了,修
手机
没法用啊,这怎么办,高手们解答一下。
手机

网友:
换个烙铁头试试

网友:
可能质量不好吧。。正品白光一个烙铁头都要几十到上百。。 便宜货很多都才几块。。。 可能真得有些质量差别吧

网友:
可能是烙铁头质量问题,买个贵一点的烙铁头试试看

网友:
拉拉贴头皮不饿

网友:
修手机就用红烙铁就行

网友:
白光烙铁属于高频那种,烙铁头自然也不一样。

网友:
其实修手机买个100多块钱的恒温烙铁即可,

网友:
没调好吧,说明书多看看。不行打电话给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