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319TX

楼主(2017-05-26):
  HP机器G4-2319TX 版号DA0R33MB6F1 开机屏幕红绿蓝切换,屏线换过还是一样,求BIOS

网友A:
好吧,都无人问津,告诉大家最后测到桥信号线阻值偏低,换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都无人问津,告诉大家最后测到桥信号线阻值偏低,换桥就好了

哈哈,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