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4D360 通电背光灯一亮一暗

楼主(2017-05-26):
  之前可以用1个小时左右黑屏,现在拆下找个27寸的一样板换MCU试就出现一亮一暗情况 ,LED换过了也是一样,把这个24寸换到27寸的显示器上使用没问题,郁闷了。     问题已解决bios问题,刷个就OK啦

网友:
代换恒流板排除下

网友:
按楼主描述的,还是个疑难杂症了,楼主确定LED灯条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  就是升压板 或灯条的问题啦

网友:
一亮一灭时,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
这就要看你排除了,以前我修过一台机子,是恒流板的问题,LED的灯条一般没那么易坏的

网友:
修好了 还是程序问题,从新刷BIOS好了

网友:
三星机不要想太多,刷了再说。

网友:
三星新款的机器一般上来先检测BIOS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查其他问题